请教这架飞机的重心,不知道有没有人做过

楼主(2011-12-02):
如题咯

楼主:
沙发自己坐了

网友:
感觉,在主翼根部前沿的位置(注意不是边条翼)。或者再前一点点,慢慢调。

网友:
沙发没了我不说

网友:
建议LZ用手抛滑翔的方法慢慢找重心

网友:
应该在垂尾的前连接处

网友:
我估计在碳杆前面3cm的位置巴。

网友:
一人一个说法,LZ还是自己手抛出真知吧

楼主:
看来只有手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