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的调试和跑船测试

楼主(2011-12-02):
玩了一个夏季的船,一点经验,不够成熟,欢迎批评斧正。
发动机的调试和跑船测试
发动机有两种,一种是割草机发动机,使用单针柱塞式化油器,另外一种海模用发动机使用双针化油器,第一种需要

先谈海模专用发动机
双针化油器,分H油针,高速,L油针低速用,对于新发动机其 H油针一般为1.2-1.5圈的位置(油针顺时针扭到底,然后反时针旋转1.2-1.5圈)L低速油针一般在0.8-1.2圈。
船跑70时的位置,使用电启动器状态,低速油针L=1.5 高速油针H=2.3-2.5 由于电启动快,油气容易吸入气缸,低速油针可以开大一些保持低速和高速的连贯性。
如果手拉启动,L=1.0-1.2 H=1.8-2.0 手拉启动转速低,L油针可以调小一些 启动后迅速调大一点(电启动的优势就是不需要再调整了)
冬季气温低不容易雾化,L油针需要开低一些,让冷态状态下发动机开20秒钟烧热后,再关机或者将L油针开到1.2的位置
2冲程发动机和气温气压都有关系,需要耐心调试,气温低不容易发挥全部的功率。、
机油的勾兑,小松专用FD机机油标注是50:1 千万不要相信,会导致拉缸的,还是按照151勾兑稳定一些,宁可积碳也不要拉缸,每跑6-8个航次可以将发动机火花塞打开喷入化油器清洗剂,多拉动气缸10多次,再喷入WD40,这样缸压可以保持常态。

楼主:
跑船转弯容易熄火怎么回事

使用GT3B遥控器,设置失控保护和反推油门熄火,在跑MEMO52多次出现熄火情况
分析有两个原因
1接收机天线没有延伸到船外,部分地区失控,导致油门反推熄火。
2发动机化油器在高速侧转时,油管里的汽油因离心力吸入不了。
对于第一条 可以将天线延长,在天线顶端打一个小圆圈
对于第2条,使用摩托车50CC的汽油过滤器将其设置在化油器的右侧高处似乎比较好,从船头看的右侧,当离心力最大时,油还是往化油器方向流动的,这个是设想 我自己还想试验一下

楼主:
补充第一个问题

接收机电池不够力,转弯时舵机消耗电力比较大,电池内阻高的话电压瞬时降低,导致接收机误动作也有可能。

网友:
转弯熄火的问题,我也碰到过,分析是,打舵太急,舵量太大,造成发动机承受不了这样告诉转弯造成熄火,后来,设置了舵量就没出现过了

楼主:
我感觉不是这样的

FSR-V26CC 的转弯比O大很多
应该是离心力,另外启动飞轮,应该加重一些,求发动机的稳定
比赛时是综合圈数和高速的,圈数少跑再快都没有用

网友:
2发动机化油器在高速侧转时,油管里的汽油因离心力吸入不了。
这一条倒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GT3B遥控器,设置失控保护和反推油门熄火,在跑MEMO52多次出现熄火情况
分析有两个原因
1接收机天线没有延伸到船外,部分地区失控,导致油门反推熄火。
2发动机化油器在高速侧转时,油管里的汽油因离心力吸入 ...

晓骏,以我的経验來说;
1)这我沒试过失控,......但快沒电池时自动保护关小设定油门动作就有減慢速道,但设定是怠速..所以不会熄火这情况.
2)是因有分幾类 !
1>油针调的太狠......因过弯时船的水阻加大,而發动机的受力增加...变成空气混合比的差距而熄火的....由以用大直徑时的桨最易出这问題 !!(因气油机的化油器是用正/負压的,所以主要是油针要放多一二点位就会減少这问題了)
2>你说的>>2发动机化油器在高速侧转时,油管里的汽油因离心力吸入不了<<是可以成立的!在用"浮子盅"甲醇船上!(有用的朋友可一试...,右轉"浮子盅"放右手,机器比较舒服一点).
3>油箱沒做隔層,吸上油不到位,吸了气泡....这也是最重点 !(由以过大弯时间长來说最易發生).

网友:
看了以上各位dx的专业意见,学习了!

网友A:
说明一下关于“离心力”其实在力学当中是不存在的。
准确的说是失去向心力的一种外在表现。
油管里的油有油管做依托,船转弯时油管并没用脱开或炸掉,仍然跟船在一起转向,那么就同时给里面的油也提供了向心力一起转向。
甲醇船是靠压力差使油流进化油器,汽油船是通过膜泵主动吸油来供供化油器

网友:
赞同老贾的意见

赞同老贾的意见。甲醇船是靠谐振管的压力使油流进化油器。汽油船是通过化油器泵膜主动泵油来供给化油器的。关于右转弯熄火的问题,在没有盖船仓盖的情况下曾经遇到过,估计溅起来的水花吸进到化油器里引起的,盖上船仓盖就没有遇见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发动机有两种,一种是割草机发动机,使用单针柱塞式化油器,另外一种海模用发动机使用双针化油器,第一种需要 这个有异议。。什么海模专用。。。一种是割草机绿篱机用的的化油器线性较好。 双针那种是油锯使用的。油锯不用很线性,有高速低速就好了

网友:
发动机是有很多种的,你的油比经验,很好

发动机各种各样,每一个牌子的,都有其特性,所以具体情况,就具体分析,化油器也一样。
关于油比多少,各人有各人喜好,原装机的话,15:1是比较合适的了,(还得看用什么机油),千万不要用高于25:1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明一下关于“离心力”其实在力学当中是不存在的。
准确的说是失去向心力的一种外在表现。
油管里的油有油管做依托,船转弯时油管并没用脱开或炸掉,仍然跟船在一起转向,那么就同时给里面的油也提供了向心力一起 ...

看看就好,何必认真。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就好,何必认真。

其实不想认真 不过整个模型运动现在不是被冠以科技体育吗?
我们在玩的过程中会遇到很多问题,在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如果基本的概念出现问题的话那么就会导致问题复杂化,神秘化。
把握正确的基本理论知识,剖析问题的本质,这样才更容易解决问题。

网友:
離心力是鳥語..英文也是鳥語....为什庅有些人懂看!有些人不懂看或不去了解分析/吸收别人/外国人的言詞呢?
油是流动的液体为什庅不会因船高速转弯时受"離心力"摔往反方向?

1)以FSR-V的排水吼为例,因船左转而排水吼开在右侧边呢!因水也是流动的液体!!
2)FSR-V的直接增压是到浮子盅的!內裏经止油針制止後,浮子盅內是沒有压力的....而內裏的空间足以另流动的液体晃來晃去,由以大浪作賽因油料的晃出特别多呢!这都是因"離心力"所做成的!!

网友C:
按这种说法,船向前走,油箱在引擎之后,如果不增压的话,应该吸不上油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贾讲的是最正解,表达正确。

网友:
回复 网友D:

Cky你又放臭屁了!浮子室为什么是没压力?如果我能正解浮子室是有压力的,你cky在那里都叫我cheuk契哥。㤲怎樣?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这种说法,船向前走,油箱在引擎之后,如果不增压的话,应该吸不上油了。

引擎本身是有負压從化油器油针吼引進油料的,(自然吸气).但油箱量的多少就成了吸入油量的変化...所以一般跑耐久的FSR-V会用上遥控副油针來调整.
所以浮子盅主要功能有幾点!
1)是把主油箱的油量水平定位.
2)是把主油箱內的气泡排走.稳定供油.
3)把増压入浮子盅內的油料到一个设定水平的阀門关闭,以防滿溢....(这时浮子盅內的油料是原全沒有压力的)!!

2)FSR-V的直接增压是到浮子盅的!內裏经止油針制止後,浮子盅內是沒有压力的....而內裏的空间足以另流动的液体晃來晃去,由以大浪作賽因油料的晃出特别多呢!这都是因"離心力"所做成的!!
以上原理在这論壇上以说明多次!
有用過浮子盅的人也应明白其工作原理的....

遙控油针

遙控油针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说明一下关于“离心力”其实在力学当中是不存在的。
准确的说是失去向心力的一种外在表现。
油管里的油有油管做依托,船转弯时油管并没用脱开或炸掉,仍然跟船在一起转向,那么就同时给里面的油也提供了向心力一起 ...

对,油管里的油会跟着油管走,里面的油不会甩一边去!油不够的时候,怎么样都会吸到气泡,怠速的时候也会,到这都是可以在浮子室滤掉

楼主:
学习了

简而言之,如果不抛出这些问题,各位DX也不会传教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简而言之,如果不抛出这些问题,各位DX也不会传教吧

这就叫抛砖引玉了,至于引出来的玉是A货B货或C货就由各位模友自己判定了。

楼主:
有争议是好事

如果CKY的那个发明能够让26CC汽油机走得更稳定一些不是更好么
有机会我想试验一下

网友F:
浮子盅是甲醇船才用的

汽油船是化油器自动吸油的,请认真分清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对,油管里的油会跟着油管走,里面的油不会甩一边去!油不够的时候,怎么样都会吸到气泡,怠速的时候也会,到这都是可以在浮子室滤掉

对,油管里的油会跟着油管走<<因油料是液体,就是说因离心时都会因浮子盅內的油料会因为放在船的左或右边而產生不同的流量.....还不明白
自己拿一有水的茶壼...試一下...提著茶壼咀向外像拋铅球的慢转一下...和快转一下...看水会是因慢转时的流出多还是快转时摔出的多便知什庅是我说的离心所影响的流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CKY的那个发明能够让26CC汽油机走得更稳定一些不是更好么
有机会我想试验一下

汽油机的化油器就是由本身底匣內因活塞上下行程所產生的正/負压而驱使化油器內的真空膜來开/合的工作原理來泵油給机器的所以本身很稳定,(但也最怕油箱因產生太多气泡而使油量供应不稳而使发动机不稳定)....就是你们所發生在转弯时油因离心捽往另一边....和油箱沒做间隔倉(储油位)而引起所为熄火的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F:
汽油船是化油器自动吸油的,请认真分清

正解 !
所以甲醇船油针是比较難调的.

网友G:
回复 网友D:

Cky𣇈骏上课啦。不是离心是你两个离普呀!浮子室內的燃料百份百是有压力的只是你两个上堂不听课。小学常识。浮子室內是大氣压力,浮子室内的燃料受大氣压力是正压,化油器进氣管道內比浮子室內的压力较底。所以浮子室内的燃料是由大氣压力压进化油器的。你两个想成大器記得來補课喔!教多你两條友一课啦,大氣压力跟海拔有关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对,油管里的油会跟着油管走

向心力只作用在浮子室的壁上,表现为油面会升高,就o言o,转弯半径,那么大,油质量就那么几十克,跟发动机本来的吸力九牛一毛。所以说,大师多虑了。如果按你说的,装在左右都是一样的,要不少要不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向心力只作用在浮子室的壁上,表现为油面会升高,就o言o,转弯半径,那么大,油质量就那么几十克,跟发动机本来的吸力九牛一毛。所以说,大师多虑了。如果按你说的,装在左右都是一样的,要不少要不多!

这是我玩这庅多年浮子盅的経验,是真实的経验!
有些人跟本沒察觉这问題...因用得少或祗觉得发动机在出弯沒力而已!!(放得合理时的位置你会觉得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呢.
像益力多广告....你今日(飲)试咗未 !试过你就知

网友G:
回复 楼主:

那一个是Cky发明?連浮子室内的燃料有没有压力都不懂能发明什么!抄还可以!

楼主:
我的意思是可否用来改善

引用 网友F:
汽油船是化油器自动吸油的,请认真分清

因为没有看到有人用或者是做过相关实验,但是26CC汽油船高速过弯的确发动机有熄火情况,所以想用来改善一下,没有做过实验的就别评论了

楼主:
我感觉CKY所说的有道理

引用 网友D:

对,油管里的油会跟着油管走

楼主:
是不是CKY发明不重要

引用 网友G:
那一个是Cky发明?連浮子室内的燃料有没有压力都不懂能发明什么!抄还可以!

看他谈论比较多,请问你啥时候愿意答惑解疑?

网友D:
引用 网友G:
Cky𣇈骏上课啦。不是离心是你两个离普呀!浮子室內的燃料百份百是有压力的只是你两个上堂不听课。小学常识。浮子室內是大氣压力,浮子室内的燃料受大氣压力是正压,化油器进氣管道內比浮子室內的压力较底。所 ...

你这錯误百出,胡说乱吹....
油不是流進发动机...是本身发动机有負压所產生的规律...由化油器的油针所调节混合比而吸進去的!!
你所说的是地心引力下水往低流的情况而已...谁都知了
首先我们是讨論发动机转弯熄火问題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没有看到有人用或者是做过相关实验,但是26CC汽油船高速过弯的确发动机有熄火情况,所以想用来改善一下,没有做过实验的就别评论了

其实我须然繁简字体一起用...我能看和用上我学懂的简体字和家一起交流是乐事:loveliness:
我用的是手寫板....很慢很费时
如不为著有心的模友...我早就不把自己幾十年來的海模経验和大家一起分享...一同進步了!
也不会因一些不明理....不用腦袋去分析和实验一下吱吱吖吖的鸟人而不作讨論的!!
以下是前题已说的..
,(但也最怕油箱因產生太多气泡而使油量供应不稳而使发动机不稳定)....就是你们所發生在转弯时油因离心捽往另一边....和油箱沒做间隔倉(储油位)而引起所为熄火的事情.
1>油针调的太狠......因过弯时船的水阻加大,而發动机的受力增加...变成空气混合比的差距而熄火的....由以用大直徑时的桨最易出这问題 !!(因气油机的化油器是用正/負压的,所以主要是油针要放多一二点位就会減少这问題了)
3>油箱沒做隔層,吸上油不到位,吸了气泡....这也是最重点 !(由以过大弯时间长來说最易發生).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錯误百出,胡说乱吹....
油不是流進发动机...是本身发动机有負压所產生的规律...由化油器的油针所调节混合比而吸進去的!!
你所说的是地心引力下水往低流的情况而已...谁都知了
首先我们是讨論发动机转弯熄火 ...

嘿嘿。如果纯将物理现象呢。大家都无错。只系讲法上噶差别姐。
好似饮汽水禁。所谓噶吸汽水,实质系不是吸,是大气压将汽水压进你的口~发动机也是这个原理。
如果跟大气压参照,浮子室是无压力,如果同发动机曲轴箱参照。浮子室则是有压力的。因为形成压力差了。
跟水望低处流无关,水往低处流是重力的表现,不是压力。如果系都要讲,只能讲,重力势能大望重力势能小的地方跑~

网友:
回复 网友D:

Cky如果你有小孩髙考那就一定留在家里种田了。哦!哈!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这朋友答的全中。奶茶是由大氣压力压入管子进入咀里的,这样回答就不用回家种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今次你又出洋相了cky!哈!哈!

网友:
回复 楼主:

哈!哈!cky答多錯多教坏人喔。如果你觉得我讲的不对,你可回学校问老师的。不要为氣而氣应为学习而学习。

楼主:
我感觉CKY说的是对的

引用 网友D:

这是我玩这庅多年浮子盅的経验,是真实的経验!
有些人跟本沒察觉这问題...因用得少或祗觉得发动机在出弯沒力而已!!(放得合理时的位置你会觉得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呢.
像益力多广告....你今日(飲)试咗未 !试过你就知: ...

无论小松机头和强劲的,无论是MEMO52还是CAT 都发生过转弯时出力不够的情况

网友H:
错误

《无论小松机头和强劲的,无论是MEMO52还是CAT 都发生过转弯时出力不够的情况》  这是个错误的认识!转弯时出力不够,是水舵转弯舵板横向阻挡水流转弯时产生的减速作用!希望不要误导!

楼主:
那熄火是怎么会事情呢

引用 网友H:
《无论小松机头和强劲的,无论是MEMO52还是CAT 都发生过转弯时出力不够的情况》  这是个错误的认识!转弯时出力不够,是水舵转弯舵板横向阻挡水流转弯时产生的减速作用!希望不要误导!

有几次是熄火了,请教一下啥问题

网友I:
好久不来这个版块了,今天搜破百,出来一堆恶心的陈年老帖
无意看见号角兄的贴,特此进来顶之
却发现这里几个月后依然如故,还是去直机与DLG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几次是熄火了,请教一下啥问题

转弯掉速甚至熄火还有一个原因:桨和发动机配合不好,桨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油管那是 里的油会跟着油管走

那是惯性,跟质量速度有关不是什么x心力

网友:
大文兄说得不错

汽油船转弯减速或熄火的原因,竞然考虑到油的离心力,呵.......这是楼主太钻牛角尖了啦,倒不如多多检查,实践的好!(沿海港口着大文兄所提的几点情况,多试试吧)

网友G:
文爷教过我,他老人家说过船𨍭弯机器灭火,最多发生的原因由就是油箱有水。

网友:
回复 网友I:

寄望另人?为什么自己不发贴𠳿?走好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大尸记得留一个CMB27我呀!

网友:
这个问题实际很久以前就有了答 案。发动机的扭力什么时候最大?在机器最高转速区最大,基本可以理解为转速越高扭力越大。模型转弯由于阻力加大导致发动机负荷加大转速下降,因此扭力反倒下降了,如果你的发动机和桨的配合没有留下足够的富余功率,这个下降就可能造成你的模型转弯掉速严重甚至发动机直接憋熄火了。发动机和电动机最大的区别就在这里,电动机负荷加大一样导致转速下降,但是工作电流同样加大,实际输出扭力是增加的。不信?你可以用一个船型分别装电机和发动机对比试试性能,电机船的过弯性能优秀很多的。
离心力的问题有点断章取义,转弯时油料确实是受到了离心力,油管壁不是提供了向心力了吗,力的平衡问题了嘛,只有离心力没有向心力,油料不是沿直线运动不跟着你的船转弯了啊。因此,油料在油管里运动,横向受力永远是平衡的,不管你是直线还是转弯还是翻筋斗。

楼主:
回壁虎侠的话

我用的是小松26CC 470浆 盖了上盖 过弯时,存在丢失功率断续现象
也就是拐弯时 感觉发动机忽然像熄火一样,等改平直后再推油门又能够高速跑起来
26CC发动机+470浆两叶的我感觉应该不存在浆过大的问题吧

网友E:
回复 网友J:

不是转速越高扭力越大吧。看机器本身的扫排气角配合的。机器一般会有一个功率峰值转速。这个转速应该才是扭力最大的。一般不是最高转速。

网友E:
回复 网友K:

还有一种可能。太贫油了,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有一种可能。太贫油了,不知道对不对~

我早就说啦....油针调得太狠=你说的.... 太贫油了  .每种地方的方言都有不同的说法

网友:
引用 网友I:
好久不来这个版块了,今天搜破百,出来一堆恶心的陈年老帖
无意看见号角兄的贴,特此进来顶之
却发现这里几个月后依然如故,还是去直机与DLG哦

Hi  hif310,
我近來也少發貼了
其实每一种參与比賽/竞速的项目....什庅斗出來的!
(但一些根本自己沒试过...沒太多経验的人都在斗...用口斗)
祇是现在來说比專一項目的人理解性会比较易溝通一点!!
看你是喜好海濶天空的那一种,也是占大部份玩乐模友的比例之一,不須为讨論而烦腦

网友:
我看您是招小人了,纠缠不休的小人,连带看不过去的人一并骚扰
船模本来就是魔界中的小众种属,里面还混杂了各式各样的BL与RZ,我反正兴趣广泛,玩啥不是玩,找个口水少的地方消遣去咯

网友:
引用 网友G:
文爷教过我,他老人家说过船𨍭弯机器灭火,最多发生的原因由就是油箱有水。

唉!!!!!!
油箱有水早就连起动都有问题的啦
又申引出化油器松,...又水花進水..又堵化油器.= =冇關的其它不相连的解答
人家祇说是在船正常的在跑!轉弯才出現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K:
.....这个问题不能这样说.如果压缩不好.供油不正常,35CC也沒用.首先用小一奌的槳戓將槳向上抬高几度试一试.如果沒有好转就查其它问题了.还要注意不用上盖有沒有好转.化油器前面有沒有杂物挡.不夠气入.一步一步查就很 ...

这个给楼主的回答是很正确的。我再补充一点,活塞环磨损后开口变大也会有类似的问题。

网友:
ps:败类 人渣

网友J:
引用 网友E:
不是转速越高扭力越大吧。看机器本身的扫排气角配合的。机器一般会有一个功率峰值转速。这个转速应该才是扭力最大的。一般不是最高转速。

对于一台发动机来说在哪个转速时扭力最大确实不是一定的,和你说的扫气角,还有排气角等诸多因素有联系。不过调试结束,扫气角、排气角等因素都固定之后,它的最大扭力转速基本处于接近最大转速的时候。我前面的表述也是模糊表示的,基本就是那个意思,并不是明确的。比如说直线航行的时候发动机转速是2.5W,转弯时负荷加大导致发动机转速掉到1.5W,2.5W的转速时扭力是高于1.5W的时候的。而电机并不是这样,电机在转弯时转速掉至1.5W,但是其扭力却更大了。
晓俊问什么发动机配的何种桨的问题,问是否配桨过大,这个问题无法明确回答,船的线型不一致,配桨也会有少许差异。因为各种船型的阻力不一样,一个配合在这条船上很合适,也许换一条船就需要微调了。这个配合没有教科书式的答 案的,都需要调试才有答 案。

网友:
引用 网友J:

对于一台发动机来说在哪个转速时扭力最大确实不是一定的,和你说的扫气角,还有排气角等诸多因素有联系。不过调试结束,扫气角、排气角等因素都固定之后,它的最大扭力转速基本处于接近最大转速的时候。我前面的表 ...

你所说的因船体/發动机配合是能不能發挥最好是正確的!..(还有油料..桨...好多好多的分支问题的!!)
(也就说明每人的撰擇/理解和斗咀也有正/斜....正/邪之分)
人船合不合一...理論是否正確...配搭沒錯误.....都是比賽成敗得失的結果:loveliness: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给楼主的回答是很正确的。我再补充一点,活塞环磨损后开口变大也会有类似的问题。

要是拿一些七老八廢的机器去说一些常發动机在航行时所產生的问題是走得太遠的分支路了
有经验一点的賽員也不会拿一台如此發神经的机器去浪廢報名费吧
这是我个人見解啊

网友G:
回复 网友D:

正常引擎就不会灭火的,

楼主:
多谢指点

引用 网友K:
.....这个问题不能这样说.如果压缩不好.供油不正常,35CC也沒用.首先用小一奌的槳戓將槳向上抬高几度试一试.如果沒有好转就查其它问题了.还要注意不用上盖有沒有好转.化油器前面有沒有杂物挡.不夠气入.一步一步查就很 ...

多谢指点

楼主:
可能猜对了==几次都是贫油状态出的问题

引用 网友K:
...这个亦有影响.其实有很多问题都会引起转弯死火的.

明天我继续测试一下,可能是贫油出的问题,不过离心力还是感觉蛮纠结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整张贴老文回答的一点都没偏题,他所提的几点都很可能是问题所在,别把甲醇机那套调整死套到汽油机上。生搬硬套

网友L:
引用 网友D:

要是拿一些七老八廢的机器去说一些正常發动机在航行时所產生的问題是走得太遠的分支路了
有经验一点的賽員也不会拿一台如此發神经的机器去浪廢報名费吧
这是我个人見解啊

听你这么说好像很清楚晓俊兄那台发动机的状况,莫非——————他的发动机是陈大师你改的???
没错谁都不会拿一台發神经的机器去浪廢報名费,恰恰今年全国赛就有一为大师花一大笔费用拿一台发神经的机器去取一个“一圈大师”的美誉回来,看来离“有经验一点的运动员”还远着呢。还是谦虚点向老文学习学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L:

听你这么说好像很清楚晓俊兄那台发动机的状况,莫非——————他的发动机是陈大师你改的???

別又久唔搭八的胡说拉!!
全世界死火的发动机都是我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大C..对于汽油机.我不怕得罪你.在今飞速发展的汽油机中.你还是初哥.很多问题你都未見过加上不懂装懂.虚心一奌接受别人意見啦.怪不得你的机器老是死火.我提出的几奌问题总比你的离心力实际的.

年纪大就不代表有経验!
但滑口就利害
我玩机器老死火???
我记得從玩汽油机來说是沒有拉缸/燒曲轴/鬆化油器= =这些不細心的情况啊
说实话以前你常常打电话來问这问那技術的事情......揽得我太太都说你是不是我女朋友呢
又害天祐把船配重的铅條拆掉.....说船是不用铅來作反扭的
而自己一斤多的排气管就为什庅重重的压在左边

网友:
引用 网友G:
正常引擎就不会灭火的,

亜卓!
人家都说明了船和机器都是正常航行,祇是轉弯熄火和掉速的问题,别再钻牛角尖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cky水平?連浮子室有没有压力还没懂。你鸡命尸畸歪出洋相百份百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鸡命国你跟老文比?就这星期天来沙井。汽油甲醇都得。

网友G:
回复 网友D:

契弟国?小松排氣管裝右边嗎?

网友:
出洋相的cky浮子室内的燃料有压力嗎为什么不答我呀?继续出醜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契弟国?小松排氣管裝右边嗎?

又喝多了!
我沒寫錯的是左边啊?
回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K:
....大C.不懂的東西不要不懂装懂.多些向各方面的人士请教'.这样才会更快提高自已.充实自已.不要老是自以为是.玩了几十年船了.还是旧一套.

我提点大家一下!
别老说人家那不行...那死火...那樣这樣的無謂人身攻撃!!
要是人家不行的都是他本人自已的修行而已....那又干兄底事?
幾十歲人了...你能站上颁獎台上才是实力的表現,
这才对得住你的支持者啊

网友A:
国仪兄:不知道你宝鸡回去有没有自我反省或跟其他朋友讨论过宝鸡比赛的得失?
我和我们队的队友倒是讨论过:其实你的船是很有竞争力的,如果不是你决赛前一晚想当然的调整,你也不会留下一圈大师这个噱头,当时我们还给过你劝告,但你仍然按自己的经验进行了调整,就出现了第二天的结果。
关于是否有你认定不放的离心力,去翻一下中学的物理书的力学部分就有很明确的答复。
关于平衡油杯(浮子室)里油面的压力和化油器出油口的压力关系,流体力学的基础理论伯努利方程有很明确的解释。
本来不想说这么多,但作为海模的分区版主不想看到有模友被误导,还请你见谅。我们在讨论中还讲到你作为玩船的前辈到现在还保持对船的热情还是很令我们佩服的。
83楼MAN的回复我认为没有任何人身攻击,只是忠言逆耳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A:

 MEN回复的都是问题点,很客观的分析!            谦虚,客观正是大师欠缺的,要是他能辨别分析逆耳的忠言。成就那会只得噱头一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又喝多了!
我沒寫錯的是左边啊?
回去看看

人家没喝多,那是个反问句,不够文化理解的话回去重读几年小学语文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国仪兄:不知道你宝鸡回去有没有自我反省或跟其他朋友讨论过宝鸡比赛的得失?
我和我们队的队友倒是讨论过:其实你的船是很有竞争力的,如果不是你决赛前一晚想当然的调整,你也不会留下一圈大师这个噱头,当时我们 ...

老賈!今天看真点!!
是在68楼能说....我是初哥....机器老是死火...
大man说实话以前你常常打电话來问这问那技術的事情......现在还能说我是初哥
(这还是一个直得人尊重的老人家吗)?
..大C..对于汽油机.我不怕得罪你.在今飞速发展的汽油机中.你还是初哥.很多问题你都未見过加上不懂装懂.虚心一奌接受别人意見啦.怪不得你的机器老是死火.我提出的几奌问题总比你的离心力实际的.

至於我第二輪跑全塲最高的TQ-30圈...为什庅又不叫30圈大師呢
谁眼明都知这叫人身攻撃.
至於在"宝鸡"你只看到我拆了一个0.1的缸垫片!就認定我发动机熄火的原因?
我现把原因说給你们云南隊讨论过我的朋友问题所在吧,
也不用猜得太多问题了
1)因是全新的CMB记念版机器,所以油斜針调的很富....包括低速针.
2)缸垫片空隙是0.5的...是防全新机器缸压太高,怕燒火头而加的...所以在跑船(TQ-30圈)磨车後才减掉0.1的缸垫片....谁都知压缩比高低速反而是力度大了的!      所以主要不是我在減速後停航的原因!!
3)我在跑TQ-30圈時的油料和决赛时的才是主要出问题的原因,....
原因如下;1)跑TQ-30圈時的油料是含有5%芭蔴油的,濃度较高, 2)决赛时因換了另外的品牌,全合成油,...
而我也知要減主和副油针的!    但因是新机器,所以便想到先用遙控油针來关少.....
當决赛下水时起步船跑了一下高速便觉得還是比较富油点....便把遙控油针來关少,.....
原來是沒留意裝反向了,变了加大油针啊....還是大比例的遙控油针....,.....(这下可出事了)!!!
所以世上無絕对快的船就会赢,可想冠军衹有一人,小小錯误都不行的!
还是自己和同好多加向好的方面研究,/分析私讨论,别说太多人话,才正路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觉得,就比赛战术来说,你也知道你是tq我觉得再改变自己装备的比较不好的!特别是对于油船来说!就算你经过计算!因为发动机的变数太多了,可能出现的问题太多了!如果我是你,我把油船洗干净放一边,躺在床上想想该如何跑稳决赛跑好下一场,而不是冒险改动发动机,你以前也帮过我很多,送过我发动机送过我排气管,我也相信你的实力。但是我觉得你改变一下比赛乃至做人的心态,你会开心很多的!当然,如果你觉得我口多,我会把说的全部收回去!

网友:
回复 网友D:

大尸果然是反老还童!几十岁人还数別人的不是。哎!cky你技术上有不明白可问我这契大佬,不要在5imx出醜了。

网友:
        大man说实话以前你常常打电话來问这问那技術的事情......现在还能说我是初哥
(这还是一个直得人尊重的老人家吗)?
..大C..对于汽油机.我不怕得罪你.在今飞速发展的汽油机中.你还是初哥.很多问题你都未見过加上不懂装懂.虚心一奌接受别人意見啦.怪不得你的机器老是死火.我提出的几奌问题总比你的离心力实际的.

至於我第二輪跑全塲最高的TQ-30圈...为什庅又不叫30圈大師呢
谁眼明都知这叫人身攻撃.
至於在"宝鸡"你只看到我拆了一个0.1的缸垫片!就認定我发动机熄火的原因?
我现把原因说給你们云南隊讨论过我的朋友问题所在吧,
也不用猜得太多问题了
1)因是全新的CMB记念版机器,所以油斜針调的很富....包括低速针.
2)缸垫片空隙是0.5的...是防全新机器缸压太高,怕燒火头而加的...所以在跑船(TQ-30圈)磨车後才减掉0.1的缸垫片....谁都知压缩比高低速反而是力度大了的!      所以主要不是我在減速後停航的原因!!
3)我在跑TQ-30圈時的油料和决赛时的才是主要出问题的原因,....
原因如下;1)跑TQ-30圈時的油料是含有5%芭蔴油的,濃度较高, 2)决赛时因換了另外的品牌,全合成油,...
而我也知要減主和副油针的!    但因是新机器,所以便想到先用遙控油针來关少.....
當决赛下水时起步船跑了一下高速便觉得還是比较富油点....便把遙控油针來关少,.....
原來是沒留意裝反向了,变了加大油针啊....還是大比例的遙控油针....,.....(这下可出事了)!!!
所以世上無絕对快的船就会赢,可想冠军衹有一人,小小錯误都不行的!
还是自己和同好多加向好的方面研究,/分析私讨论,别说太多人话,才正路的

楼主:
CKY

是值得尊重的航模老前辈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不用问老贾了!尸畸歪你的水平不是学徒应是補師吧!

网友M:
引用 网友J:

对于一台发动机来说在哪个转速时扭力最大确实不是一定的,和你说的扫气角,还有排气角等诸多因素有联系。不过调试结束,扫气角、排气角等因素都固定之后,它的最大扭力转速基本处于接近最大转速的时候。我前面的表 ...

我认为转弯跌速是跑船时的功率分配不当,因为船跑直线时处于滑行状态,而从进弯到出弯船处于排水和滑行的零界状态负载变大,需要发动机输出更大的马力,如果在直线就把发动机用到极限那转弯一定熄火。就像拉紧的橡皮筋一样,没有余量的话略微受力就断。

网友:
回复 网友M:

所以在入弯前,必定收一下油~

楼主:
正解

引用 网友M:

我认为转弯跌速是跑船时的功率分配不当,因为船跑直线时处于滑行状态,而从进弯到出弯船处于排水和滑行的零界状态负载变大,需要发动机输出更大的马力,如果在直线就把发动机用到极限那转弯一定熄火。就像拉紧的橡 ...

我认为FSR-O的转弯过渡时间远比V要长,这样水阻力比较大,发动机高速时扭矩不足够时会熄火
如果是V 转弯速度快,发动机有惯性?可以过渡过去不至于丢速(其实还是减速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认为FSR-O的转弯过渡时间远比V要长,这样水阻力比较大,发动机高速时扭矩不足够时会熄火
如果是V 转弯速度快,发动机有惯性?可以过渡过去不至于丢速(其实还是减速罢了)

V-是全浸浆O-是半浸浆,而且船体线形不一样转弯的要求不同不能对比。发动机没有惯性而发动机的启动飞轮有惯性。

楼主:
我说的惯性 就是飞轮
那么我想请教 专业队的飞轮用的重量是多少克的,重的话影响转速
轻的话影响稳定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惯性 就是飞轮
那么我想请教 专业队的飞轮用的重量是多少克的,重的话影响转速
轻的话影响稳定么?
轻和重与发动机的转速无关,重量轻发动机加减速反应灵敏,重则对发动机的工作稳定性有好处。(以前的飞轮有铁和铜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油管里的油会跟着油管走
如果茶壶内的水是满的就不存在晃动,小油杯在正常时工作容积内的油位基本不变要晃动也是浮子上面的油我认为离心力对它不起作用。

网友M:
对,油管里的油会跟着油管走<<因油料是液体,就是说因离心时都会因浮子盅內的油料会因为放在船的左或右边而產生不同的流量.....还不明白
自己拿一有水的茶壼...試一下...提著茶壼咀向外像拋铅球的慢转一下...和快转一下...看水会是因慢转时的流出多还是快转时摔出的多便知什庅是我说的离心所影响的流量了

这有点钻牛角尖

网友D:
引用 网友M:
对,油管里的油会跟着油管走

你有用这些设備的可去试!
空说是沒用的!!

楼主:
今日跑小松O和小松MEMO52

断轴丢失CNC三叶浆两条 两部船都断轴
另一部小松O高速过弯熄火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有用这些设備的可去试!
空说是沒用的!!

大man说实话以前你常常打电话來问这问那技術的事情......现在还能说我是初哥
(这还是一个直得人尊重的老人家吗)?
..大C..对于汽油机.我不怕得罪你.在今飞速发展的汽油机中.你还是初哥.很多问题你都未見过加上不懂装懂.虚心一奌接受别人意見啦.怪不得你的机器老是死火.我提出的几奌问题总比你的离心力实际的.

至於我第二輪跑全塲最高的TQ-30圈...为什庅又不叫30圈大師呢
谁眼明都知这叫人身攻撃.
至於在"宝鸡"你只看到我拆了一个0.1的缸垫片!就認定我发动机熄火的原因?
我现把原因说給你们云南隊讨论过我的朋友问题所在吧,
也不用猜得太多问题了
1)因是全新的CMB记念版机器,所以油斜針调的很富....包括低速针.
2)缸垫片空隙是0.5的...是防全新机器缸压太高,怕燒火头而加的...所以在跑船(TQ-30圈)磨车後才减掉0.1的缸垫片....谁都知压缩比高低速反而是力度大了的!      所以主要不是我在減速後停航的原因!!
3)我在跑TQ-30圈時的油料和决赛时的才是主要出问题的原因,....
原因如下;1)跑TQ-30圈時的油料是含有5%芭蔴油的,濃度较高, 2)决赛时因換了另外的品牌,全合成油,...
而我也知要減主和副油针的!    但因是新机器,所以便想到先用遙控油针來关少.....
當决赛下水时起步船跑了一下高速便觉得還是比较富油点....便把遙控油针來关少,.....
原來是沒留意裝反向了,变了加大油针啊....還是大比例的遙控油针....,.....(这下可出事了)!!!
所以世上無絕对快的船就会赢,可想冠军衹有一人,小小錯误都不行的!
还是自己和同好多加向好的方面研究,/分析私讨论,别说太多人话,才正路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认为FSR-O的转弯过渡时间远比V要长,这样水阻力比较大,发动机高速时扭矩不足够时会熄火
如果是V 转弯速度快,发动机有惯性?可以过渡过去不至于丢速(其实还是减速罢了)

所以说到底....油針不要调太狠...开多一点点...(由以船多浪大时,船離水时空转速会更吃油....而引至以上的问題)

楼主:
多谢

引用 网友D:

所以说到底....油針不要调太狠...开多一点点...(由以船多浪大时,船離水时空转速会更吃油....而引至以上的问題)

最近跑船,零度左右了,连续高速25分钟断轴,你们一般跑多少分钟,我感觉一体化轴承受不了三叶浆负荷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跑船,零度左右了,连续高速25分钟断轴,你们一般跑多少分钟,我感觉一体化轴承受不了三叶浆负荷

除了打垃圾多了才变型易断....一般累积时间也可用十多少时,(但一般比賽时都会換上新的) !
是很看软轴的質量,(我试用过国產的...但美国的一定好和有信心).
但首先要做到S型的管套暢順和一定要有润滑油不断的供应!!
我们比賽是8分鈡预赛12分鈡决赛...(十150秒起航时间)

楼主:
看来我是用狠了

往死里跑啊 不断才怪

楼主:
今天车了一个塑料王的轴套

用在老鼠尾后端的空腔里插入后可以覆盖软轴和硬轴的结合点
企图将软轴的摆动远离那个结合点
本周破坏性跑船试验看看

楼主:
加入后

轴的摆动小很多
由此可见 一个铜套固定软轴的末端是不合理的

网友:
美製軸系耐用度極高,用上1~2年也划算得多

美製一體軟軸

美製一體軟軸

美製軸銅套

美製軸銅套

國產軸系

國產軸系

國產軸架改裝美製銅套

國產軸架改裝美製銅套

网友:
CMDI的出品?

网友:
关于一体化软轴的问题,是软轴与硬轴中间焊接的结构问题,不如硬轴采用套管压接的强度高。  谁都别信!  不要听人忽悠!     还是那句话:任何事情多学习多请教,玩也是一样,理论联系实际,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实践出真知,     谁用谁知道!!!

楼主:
求购铜套啊

哪里有啊 好骚
CKY总算弄点好东西出来看看了

楼主:
软轴断裂丢浆原因分析

跑船一年,断了三次轴,丢了4个浆,还有朋友出现连续断轴情况,经过反复询问各位高手发现原因
1,跑船时间太长,我跑的是25分钟,相当满满一箱油跑干,润滑油杯里的齿轮油不够用
2   弯曲应力和扭曲应力叠加导致断轴,这个是看网上一些文章判断的,如果硬轴段比较长,当调整老鼠尾时,弯曲点作用于硬轴和软轴焊接点上容易导致折断,因此车了个加长比较硬的特氟龙套管来避免这样悲剧出现。
3  硬轴段位于轴的末端,润滑油下不去,建议分段注油比较好,以前看到TFL利剑的轴架上有注油口感觉是个好东西
但是未看到现在老鼠尾有这玩意,实在遗憾

网友N(2012-01-04):
 大C去了那裏呢?....為什麽不能現身呢?,,,,,,,,,是否老賈送了他跟小明上溫州呢?

网友:
引用 网友N:
 大C去了那裏呢?....為什麽不能現身呢?,,,,,,,,,是否老賈送了他跟小明上溫州呢?

上温州?什么意思?
CKY应该是在这个帖子里卖广告论坛方面有对应的处理吧。

网友:
畸歪大尸下岡改行做地坛个体户!

网友:
 http://player.56.com/v_NjU2Njg5NDc.swf      小明上溫州.......大C也在同遊!!

网友:
引用 网友D:

陈大师啊,陈大师。关怀恩老师已多次对你作出劝告。这里是少林寺,不是跳蚤市场。。。只许卖武,不可卖假药。你总是当耳边风。今次出事了,假药卖不成。还给城管。。。。小菜神查封了摊档。欧债危机又没过,咋办?

Desktop.ini

189 Bytes, 下载次数: 7

网友:
油船好难调,,,

网友(2012-05-28):
留脚印,方便复习,...谢谢各位元老级老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