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能在山区使用的飞控吗?到处是山啊!

楼主(2011-12-02):
看到大家买飞控玩,也心里痒痒的想买,咨询了才知道,一旦有大山阻挡,飞机是无法回来的,有山丘区可以使用的飞控吗?请给推荐一下

网友A:
一般设置个最低安全高度即可,失控后会以设定的最大角度爬升到安全高度,不过要是连爬升的空间都没有,那就没办法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有没有什么软件可以查出山的高度的?要根据三角函数算出高度和飞行距离的关系啊
一般安全高度设置为五百米应该没问题吧
山确实是个大问题啊

网友D:
飞机 飞高点 没有问题的 另外可以用 带航点功能的飞控 可以设定每一个航点的高度 避开 大山 哈哈

网友E:
你也可以看着图像显示在山沟里钻行

网友F:
有山的地方就会有不同于平原的玩法
近山者智,近水者仁

楼主:
回复 网友C:
飞到山的后面,看不到了,信号也阻挡了!飞控能飞回来吗?担心丢机!

网友E:
信号挡住了,失控?飞控的自动返航功能就启动了。

网友G:
很专业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E:
几百米后就到了山后,一失控就回航,可是,没有到达需要的地方啊!那安装和不安装不是没有区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