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这个MABUCHI 180ph-3048马达能不能用在lama/l九鹰220a上

楼主(2011-12-02):
用过的朋友说说,还有这个马达是不是碳刷的,谁拆过上个内部图吧,

网友:
国产马布奇

网友:
装不上,淘宝有卖2元的180电机还带齿轮 带线。买4个够你飞机飞烂。。。

网友:
我买过,不是碳刷的,不行。

楼主:
谢了,差点让js忽悠了!

楼主:
找到一个,楼上说的应该是这个吧

网友:
关键要看参数是不是差不多

买一个装上去试试看,悬停时间差不多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