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小床法兰跳动很大,如何解决

楼主(2011-12-02):
如题,小床卡盘转起来眼睛能看到跳动,打表测跳动有接近1/4圈,开始怀疑主轴弯了,卡盘取下来之后,在内孔打表跳动1丝以内,能说明是法兰的问题吧,
小床是机电市场收来的,收的时候没注意,唉,细看卡盘有拆装的痕迹,初步怀疑是法兰安装问题,现在法兰卸不下来,已经用wd40伺候了3天了,求助,这鬼东西怎么取下来,,法兰与主轴之间是螺纹连接,顶丝已经去掉了,法兰就是宁不懂,还请高手支招,谢谢

网友:
为了抢沙发都没细看,侧面跳没关系吧?正面和定位台阶处不跳就行。

网友:
应该是内孔和台阶面有精度就行了。。外圆上你装啥啊!!

楼主:
要装上100的卡盘,卡盘有拆卸过的痕迹,在卡盘外圆打表跳动也是有1/4圈左右,就把卡盘卸了。卡盘由3个螺丝固定,是不是将卡盘转过120度重新上紧,有可能出现打表不跳

另外,ls和lss说的台阶指的是那一块,是不是法兰的内圆平面??

网友:
LZ你这床多少钱买的啊  好像和我在我们这看到的一款是一样的

网友:
又新又亮,还带的铣夹头,超值了。

卡盘转120度是个好办法。

台阶就是内圆处。

网友:
首先消除盘根与主轴的间隙,2,从新车盘根与卡盘的定位子口,子口尺寸+0.01,盘根外圆跳动无影响,觉得不好可车一刀,3,卡盘爪跳动在效,4,在跳动就是主轴毛病,就牵扯到验棒,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装上100的卡盘,卡盘有拆卸过的痕迹,在卡盘外圆打表跳动也是有1/4圈左右,就把卡盘卸了。卡盘由3个螺丝固定,是不是将卡盘转过120度重新上紧,有可能出现打表不跳

另外,ls和lss说的台阶指的是那一块,是是不是法 ...

是内孔和法兰突出的台阶面和台阶外圆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