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X尾巴一通电就转。。。

楼主(2011-12-02):
老是对频不上,后来对上了吧,
电池
刚插上去还没对频好,尾
电机
就狂转,主板烧了?

网友A:
有可能是烧了电容 你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B:
前几天我的主机电容也烧了,看见电容上面有个鼓包。后来试飞一下又能飞了。

网友C:
奇怪,怎么这么容易就烧了

网友D:
一般尾电机短路烧MOS

网友E:
是不是炸鸡炸到那两条漆包线了?

网友C:
我的换7mm尾电机45mm尾桨,用的是胶皮的细电线,尾巴也莫名其妙罢工了。
电机是好的。
难道这个尾动力过流了烧主板?

网友F:
马达负载有变化。估计你弄的阻抗有问题导致过流烧了MOS。

网友G:
不到萬不得已,絕不手賤。。

网友H:
想想别的办法吧
找个懂维修设备的朋友给你看是不是电路有问题

楼主:
MOS管看起来是好的。

楼主:
可是对频不上是哪里出问题了呢?天线反复焊了好几次 再坚固不过了。。。

网友C:
看起来跟我MCPX的症状极为相似

楼主:
对频不上不关MCPX的事。。。经调查,事实比MCPX坏了更悲剧,DX8坏了。

网友I:
的确很杯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