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大脚车转向机构原理

楼主(2011-12-02):
RT,请问高手们,大脚车是怎么实现前轮转向的

网友:
额!这种问题还是直接百度的好!!

网友A:
有个东东叫万向节

网友:
又一个想DIY的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东东叫万向节

应该是“转向节”,“万向节”是在传动轴上的又叫“方向节”“十字轴承”
万向节

转向节

传动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