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铣初步完工,汇报一下

楼主(2011-12-02):
主要测试了一下刚度,小刀铣铁问题不大,主轴因为是用转接套连接精度不高,百分表打表8格。立柱安装位的原因使得加工范围只有10X15cm左右。另外Y轴滑板锁紧螺丝被覆盖不易锁紧。暂时这些,请朋友们提提建议。

网友:
立柱来个特写

网友:
漂亮.非常好的结构.

网友:
你的铣床像车床改造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手扳床改的,床身和床头也不是一家。呵呵

网友:
不错  就是立柱的底部弱了些 固定在厚平板上比较好

网友:
618不错,多少大洋收得?

楼主:
回复 网友B:

c609,几百块钱吧,具体价格就不说了,呵呵

网友:
真有创意,也赞。

网友:
像个怪物

网友:
 不错,精度不指望太高了 ,毕竟能用就行

网友:
需要整改提高的地方很多,再接再厉!

网友:
底座太弱,影响刚性。只能搞小件,换个十字拖板呀。

网友C:
卡爪上打孔攻丝先退火的么?我的爪上怎么打不动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用钨钢钻头,能打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卡爪上打孔攻丝先退火的么?我的爪上怎么打不动

说说啥牌的卡盘?我的白鸽牌的卡爪就特别软。

网友:
车铣都有了

网友(2019-02-18):
这台铣床的制作真有创意

网友:
改成龙门铣就好了,既增加了刚性能大吃刀,又增大了行程发挥床身长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