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芯测出来只有0V了还有救吗

楼主(2011-12-02):
如题?

网友A:
估计悬 要是线开了就还好 要是没问题测不出来就成2s了

网友:
估计没用了.你可以找一块充满了电的与它并联在一起,几分种后再查看下有没有电压

网友:
一般这种电,是没有用了.会自放电.要不也不可能会成0V 了.难道你很久没用了??

楼主:
回LS,是直升机飞到水里了,泡了一夜水,涝起来只有1S有电压,另两个只有0V了。

网友B:
扔了算了吧!

网友C:
用手机快充试试,一块一块的充~!

网友D:
泡水里就不好说了,如果单是过放还能实施心脏起博,有天我儿子把我控开了,第二天准备出去飞才发现控电一点电都没有,用万用表一测,3S总电压才0.几V,找了个不满电的调机专用大肚电,大概11点几V,正对正、负对负,11点几V对控电的每个单体点几下,马上接上A6,A6可以检测出三个单体的电压在1.8x-2.6x V之间,可以充电了,用0.7A充了几个小时才充满,目前使用正常。
不过控电没问题,动力电估计救回来也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