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该用多大的步进电机。

楼主(2011-12-02):
大家好,我的机子是用5010滚珠丝杠,总长2.2米,请教各位大侠我需用多大的步进
电机
才能带动该丝杠。谢谢!

网友A:
光给出丝杆数据不够的,还要知道很多数据的,包括重量阻力什么的,不过你这么粗这么壮这么大螺距的话,除了86貌似没什么好选择了吧?等待楼下高手回答。

网友B:
估计要用20NM以上的步进电机

网友C:
好家伙 楼主 玩大了

网友D:
都有这个了还玩步进???玩**吧

网友E:
楼主在很多帖子里都问了,只是问,你好歹来点图片呀

网友F:
负荷
最关键的 楼主不说

网友G:
 电机 130以上 长度在200左右那种 要不等着丢步去 单50的丝杠 你可以想象电机轴粗细 然后算丝杠负载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