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重视CF功能吗?

楼主(2011-12-02):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54942&extra=page%3D1

在这种情况下,也许你们可以说这是极端的飞行条件,不适合飞行。
但是飞远呢?只要飞出200米以外就根本看不清机头机尾的,希望你们别说
多旋翼不适合远飞。
也许你们可以说,用图传就行了,但是你看着图传FPV,看方向还要判断和思考,也有可能出现失误的。

我飞了10个起落,每次起飞都是胆战心惊的,好几次打满副翼鸡鸡都能往风的反方向吹跑。
飞远了基本是是靠回航让鸡鸡回到可视距离再手控降落,但是这么大风的情况下,鸡鸡回航很慢。
原来的6000mah电可以飞10分钟的,那时候4分钟就电压保护回航了,回航也很慢,因为要不断与
风对抗这个我理解。
如果有CF功能,现场这些问题迎刃而解,我可以打开CF功能,快速拉回来,比自动回航更放心更实用。
期待dji尽快完善补充这个功能。

网友A:
CF功能正在完善中,会在近期内推出,里面出了有普通的锁定航向角的CF功能,还有DJI针对LZ这种情况设计的特殊CF功能,这种特殊的CF功能就针对返航使用,操作者不用像普通的CF功能一样需要考虑是否自己转向了,而带来的角度变化,任何方向,任何位置,向后拉杆将使飞机飞向HOME点

网友:
wookong有了,naza怎么办?

网友:
NAZA没有指南针和GPS是没有CF功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CF功能正在完善中,会在近期内推出,里面出了有普通的锁定航向角的CF功能,还有DJI针对LZ这种情况设计的特殊CF功能,这种特殊的CF功能就针对返航使用,操作者不用像普通的CF功能一样需要考虑是否自己转向了,而带来的 ...

要知道那天我的是1万5的机器去找价值4万的涡喷啊!!!!
虽然现在这个涡喷残值可能还没有我的6轴价值高。
但是如果机器飞不回来那就冤大头了。
期待,等待

网友:
人家几百块的MWC都有CF了,DJI作为国内的高端产品,早就应该推出CF了。
其实CF不仅仅是回航的需要,在Q群里我也说过,航拍用来跟拍的时候,CF能让拍摄更完美。
刚才看到XA很快就要推出RE,这明显是针对NAZA,但是RE很有诱惑的一点是它已经有了CF。

网友:
我也认为cF功能是十分必要的。-顶Lz一个!

网友:
这个必须有

网友:
不必模仿别人,硬件估计已经动不了了,要等下一代了。可以考虑加别的功能。飞控软件潜力大的很。

网友:
航向锁定和CF功能,Dji是觉得没必要吗?

还是太自负了。如果真把自己当做APPLE,可以去引导潮流而无视客户的要求。

网友:
期待呀,航拍很必要的

网友:
这个新版的cf功能非常不错,期待~!

网友:
但是CF有个问题,如果一但指南针受到干扰,开启了CF,不能按照正确的方向飞回来怎么办?
当然这个是极端情况,但是也不能够不考虑!!!

网友:
非常必要

我觉得是多旋翼飞控必备功能吧,甚至没必要单独做个模块。不管是航拍还是玩玩,这个功能都是安全保障啊!没有CF的NAZA基本上没优势了。

网友B:
航拍和CF有啥关系?开了CF就可以一条直线飞过去了?CF不过是松杆的时候机头能自动回到你设定的方位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航拍和CF有啥关系?开了CF就可以一条直线飞过去了?CF不过是松杆的时候机头能自动回到你设定的方位而已
你少了个,CF另外还有个机头方向不管在那里都是第一人称在飞行的功能。

网友B:
那个是有 可是和航拍也没啥关系。。。要是那样转着圈拍过去 看视频的人会晕倒

网友:
楼上完全没搞懂CF功能?

网友:
CF可以让你在Z轴向变化的时候保持直线飞行,那么将给航拍多大的便利你没有意识到吗?类似于兴趣点的意思了,当然对于飞机和云台由两人独立操作的情况下没有作用但前提是三轴云台。

网友:
还有重要的是航拍飞远了飞高了,机头方向看不明的话,CF功能就突出了大家期待的是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是有 可是和航拍也没啥关系。。。要是那样转着圈拍过去 看视频的人会晕倒

看来你完全不了解CF功能和用处。
21楼的兄弟说对了。

网友:
以后CF应该i作为飞控的基本功能,

网友C:
切,都来纠缠这个CF功能有必要么??熟练的航拍飞手谁在用这个CF功能的??别太依赖这些花哨的功能,功能越多,系统越累赘,故障几率也就越大。我就丢这儿一句话,DJI的CF功能加进去可以,但也希望给不同的用户一个选择的余地,起码得像电压检测一样可以选择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切,都来纠缠这个CF功能有必要么??熟练的航拍飞手谁在用这个CF功能的??别太依赖这些花哨的功能,功能越多,系统越累赘,故障几率也就越大。我就丢这儿一句话,DJI的CF功能加进去可以,但也希望给不同的用户一个选 ...

当你飞400米高空,500米远而且没有图传的时候再告诉我你是怎样控制机器的。
请问你用过CF功能吗?
难道玩DJI的朋友都是“熟练的航拍手”?
CF功能本来就需要开关通道,你爱用就用。‘

网友:
CF功能是很实用的东西,有用过的人就知道了

网友:
正因为多旋翼比直机方向难分,所以要CF功能来提高操控性这是个实用功能。说它是花哨的你用了后在想想就是

网友:
看来都是高手,你要拿多旋翼去干大直机或固定翼的活儿那也没办法。我收声了,你们继续讨论。

网友:
什么叫多旋翼,顾名思义,就是N个旋翼,加在一起的拉力也不小了吧,不要老认为多旋翼只能拉小东西,太片面了吧!随着技术的发展,直升机和多旋翼谁好谁坏,可不好说 ,就目前来看多旋翼的调整和维护比直升机方便,大载重随着成熟的方案出来,直升机也没用多少明显优势

网友:
做个广告:CF用过都说好 ~

网友:
标题

表示关注!

网友:
目前我对悟空的稳定性是不满意的,之前发过帖子,大疆和商家都没像所谓的优质客服一样联系过我,还在自己排查失控原因。喜欢不是花奔驰的钱买的奔腾

网友:
CF是由XA开发的功能,作为竞争对手,DJI在XA一推出CF功能就已着手开发了,但肯定不能照搬的,唯一办法只能在CF的基础上有所突破,这估计有点难度,大家耐心等待吧。

以上纯粹个人猜测。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你飞400米高空,500米远而且没有图传的时候再告诉我你是怎样控制机器的。
请问你用过CF功能吗?
难道玩DJI的朋友都是“熟练的航拍手”?
CF功能本来就需要开关通道,你爱用就用。‘

CF果然很重要。。。

网友D:
当你飞400米高空,500米远而且没有图传的时候再告诉我你是怎样控制机器的。

个人认为在没有图传,或则没有地面站的情况下不会飞那么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你飞400米高空,500米远而且没有图传的时候再告诉我你是怎样控制机器的。

个人认为在没有图传,或则没有地面站的情况下不会飞那么远吧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54942
如果我不会控制,鸡鸡早就没了。
图传也不是万能的,某些情况下图传也不一定能解决问题。

网友:
有总比没有好,飞行还是安全第一,能够安全返航是第一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