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PS找星时间和质量问题

楼主(2011-12-02):
之前看到大家对GPS的星数和质量的问题有一些疑问,那么这里回答一下:

首先介绍一下普通GPS产品工作原理:GPS需要搜索到4颗以上的卫星信号源才能够确定位置坐标。但是如果仅仅的粗精度定位,4颗卫星就可以定位了。普通的车用或者手机上的导航系统为什么可以在低精度的坐标下保证地图上显示的当前位置没有跳动呢?其实他们这个是经过处理了的,你会发现,在这种导航系统中,你是很难离开道路的,就算你的车已经离开主干道开进了旁边的小区,在地图现实上,你的当前位置仍然在刚刚的道路上。这个说明了,哪怕定位精度很不准确,但是只要在某条道路的附近,他都认为你的车子是道路上的,因为路边一般是建筑或者绿化带之类的。所以相对来说你会感觉车用的这种导航仪精度挺高。但是殊不知,这种精度误差其实都已经在超出了几十米的范围,而且仅仅只要4颗星就能够坐标定位,还感觉相对比较准确。

飞行控制系统中的GPS的精度不可能像普通的车载导航系统这么低,想想别说几十米的误差,3-5米的误差都是无法接受的!所以WKM中位了保重用户的正常使用,红灯两闪是已经搜索到5颗星,红灯一闪是已经搜索到了6-7颗星,红灯不闪是搜索到了7颗星以上。为了保证飞行的质量,一般我们建议用户是等到红灯不闪在飞行,所以很多用户感觉到用WKM找星的速度比一般手机或者车载导航系统慢的原因。

另外,GPS是一个接收信号的天线,在四桨这种电子产品高集成的系统上,难免很容易受到干扰,所以用户一定要注意GPS的安装最好远离其他电子设备。

经过我们多次测试发现另外一个影响搜星速度因素,GPS一般是不会受到天气影响的,普通的刮风,下雨,云层等一般都不会影响到GPS的。但是GPS信号是会与时间有关系的,大多数地方在一天里面24小时内接收到GPS信号速度和质量都是有一定区别的,特别是有一部分天是有遮挡的地方,因为不同时间,天上卫星的相对位置是会变化的。

第三点,GPS在某些情况下(现在未明),虽然星数可以达到6-7颗,但是信号的可信度十分地,位置和速度信息的误差都相对比较大,这个时候就可能出现飞机没有起飞白灯就经常闪烁的情况。

再和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经历,这个没有理论价值,仅供参考,在深圳大运会其间,我们测试时GPS搜星速度很慢,等到大运会结束了,搜星速度大约提升了2倍,呵呵,这个现在也不知道什么原因,那个可是相同器件的好几套系统同时出现的现象。

最后希望大家爽飞~~

网友A:
每次搜星要半天的飘过 先飞姿态、上天搜

网友:
这样的技术文章绝对受欢迎!!!
另外有个疑问请皇家狮鹫解答一下。
如果3红起飞,但是飞到一颗树顶的时候变紫灯了,
如果回航的时候是按照这个“粗略”的定位为准,
还是以树顶这个“精确”的坐标为准呢?
会不会在树顶降落呢?

网友:
高级货 路过顶一下

网友:
补充一下,当附近有较高建筑的时候(50米内)GPS信号和准确度也会有一定影响特别是靠近建筑物悬停,会偏移,估计是建筑物遮挡部分GPS信号造成计算误差

网友:
目前感觉不错

网友:
我发的视频属于未明的第三种,还有请楼主明示一下跟换动力电池后飞控机几秒钟就红灯全灭表示收到七颗星以上,这个到底是实时实际收到的七颗星以上呢还是上次断电前卫星的历史纪录,也就是说换动力电后几秒后收到的七颗卫星是真相还是假象!请给予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这是因为新的GPS里加了电池,把上次的星历都记住了,拔电几分钟内再次启动就不需要再计算星历了,很快就能7颗星。可如果你过10分钟以后再启动,电池不能记哪么长时间,就还需要再次计算星历,还是要等1分钟后才搜到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次搜星要半天的飘过 先飞姿态、上天搜

高见!高一点搜星的速度也会因为位置的改变给改变,也许能快点,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因为新的GPS里加了电池,把上次的星历都记住了,拔电几分钟内再次启动就不需要再计算星历了,很快就能7颗星。可如果你过10分钟以后再启动,电池不能记哪么长时间,就还需要再次计算星历,还是要等1分钟后才搜到星 ...
星历字面意思是卫星历史记录,不是当前的,如果我的飞机位置有变动比如挪动了5米,再接动力电池,那飞机也会在几秒内红灯全灭,但是这个时候的卫星是上次的纪录,有用吗。我已经变动位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星历字面意思是卫星历史记录,不是当前的,如果我的飞机位置有变动比如挪动了5米,再接动力电池,那飞机也会在几秒内红灯全灭,但是这个时候的卫星是上次的纪录,有用吗。我已经变动位置了

星历又不是记录你位置

网友D:
作为官方帖,错字、漏字满帖飞,无语!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作为官方帖,错字、漏字满帖飞,无语!

网友:
咱空拍圈里 也偶而遭遇到 GPS不能定位的窘境(换其他时间或地点后 就OK没事!)
目前的因应对策是:
鸡仔上 除了原先配属的 GPS 自动返航功能外, 更需搭配 视讯FPV_OSD 功能, 藉OSD上指引回家方位, 以人工操作将 视距外迷航的鸡仔 救回家!
目前想法: 太依赖 GPS ComingHome\PositionHold 并非是可靠的飞行态度; 视讯FPV_OSD 重要性 应优于 GPS_CH\PH !

:loveliness:

网友(2012-11-05):
DJI的技术人员既然知道GPS在6棵星以下数据误差很大,为什么不考虑在软件上对误差很大的GPS信号进行干预?用软件介入手段不让误差很大的信号来自动导航。现在悟空的GPS自动导航在空中对有误差的信号是没有一个限制,才出现飞丢了,乱飞的现象,这是很严重的产生事故的根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95902&extra=page%3D1

网友:
GPS经常是3红1绿的路过

网友(2013-06-17):
都是高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