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G5的问题

楼主(2011-12-02):
最近才买了两张9in1 下 载 (110.39 KB)

网友:
的光碟,都按照说明装好了的但是点开就出现如下问题,点这个 下 载 (4.41 KB)

网友:
出现 下 载 (54.26 KB)

网友:
然后是 下 载 (20.64 KB)

网友:
点开这个出现这个 下 载 (3.34 KB)

网友:
出现这个, 下 载 (22.43 KB)

网友:
用emu.exe启动,好像狗也不兼容哦

楼主:
谢谢 各位了 ,我也估计是狗不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