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脑测转速的方法.

楼主(2011-12-02):
真悲剧, 上传图片时总提示: 无效的图片格式.
只好从其它地方转图片了.

准备工作:
需要一个录音软件, 随便找一个即可, 我只会用 CoolEdit, 以它为例.
需要一个音频频谱分析软件, 如: SpectraScope, 再次悲剧的是我只找到10天的试用版. 哪位模友有更好的软件或者破解, 请分享下.

第一步:
开控, 接电, 推油门到合适位置. 然后用麦克风录音.

第二步:
保存为 .wav 文件, 可以是 Windows PCM 的格式.

第三步:
在频谱分析软件中打开音频文件.

第四步:
随便选个通道(音频文件是单通道的不影响).

第五步:
用鼠标右键选择第一个波峰, 在到后面选择一个明显的波峰. 这里软件右上角会显示他们的频率.
提示: 大约在几十Hz左右可能会有一个波峰来干扰我们, 不要选错了.

第六步:
计算转速.

计算方法:
第一个数据 473Hz, 说明大约是这个值.
第二个数据 9517Hz 是 n 倍的转速.
现在我们来求 n: 9517 / 473 = 20.12, n 只可能是整数, 所以 n = 20
实际数据为: 9517 / 20 = 475.85(Hz)
注意, 我用的是双叶桨, 桨是对称的, 所以实际转速是 475.85 / 2.
把 Hz 转为 RPM: 475.85 / 2 * 60 = 14276
这个就是比较精确的实际转数了.

电机的官网提供的负转转数数据是: 14940RPM
考虑到电池电压有差异. 这个数据应当是可信的.

BTW:
分享一下我测试的沧狼180有刷与原配110mm塑料桨的数据.
全油门 14276 RPM
半油门 11700 RPM
1/4油门 10560 RPM
测过转速之后我才知道, 为什么把飞机用的有刷电调装到遥控车上就无法慢慢开了. 原来油门只推了一点点儿, 转速就那么高了.

楼主:
这个是试用版, 找不到破解的.

文件名: SpectraScope28.rar
描述: SpectraScope28.rar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1512fdde-1cf5-11e1-bee0-0015c55db73d/

网友:
这个软件很老了,后来被adobe收购了,名字想不起来,你找找

网友:
顶一个,楼主强人。
不过个人觉得淘宝上买个光电转速表吧,100多,很好用、很方便。

网友:
科技成果,有助飞行.

网友:
自己DIY一个也不错。不过用电脑有点麻烦,用光电管就行,做了光电转速计知道了转速又能怎样?现在电机拉力这么大,推重比这么变态,就算不知道转速又有什么关系?
所以,手里始终没有转速表。

网友:
技术流,顶一个

网友:
这个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频谱分析,高!

网友:
买个便宜的转速表6、7十吧,测kv,或者自己diy无刷或许有用

楼主:
其实用 CoolEdit 2.x 就足够了, 之前是我太火星.

分析 -> 显示频谱分析仪

线性查看选项, 看人人喜好建议去掉勾选.

网友:
用万用表的频率档,一个硅光电池,一只手电,一个运放就能做出来了

网友:
哇靠,这个先得收藏!

不过布丁,这个……准么?有没有用实际仪器之类的侧过然后对比?

准的话,俺也试试,cooledit俺经常用哇,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哈哈.

从原理上说, 这种测法是精确的.
频谱的曲线来源于统计的数据, 音频样本越长, 统计就越准哈.

网友B:
这个软件之后的版本叫adobe audition,现在比较好用的是3.0.
网上很多现成的中文注册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软件之后的版本叫adobe audition,现在比较好用的是3.0.
网上很多现成的中文注册版.

  感谢分享.

网友:
厉害 佩服 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