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GX起飞时左右摇晃

楼主(2011-12-03):
450pro装了3GX,照千红的设置完成后。今天试飞,可是发现个问题。在起飞的时候快离地时飞机会左右前后摇晃,即使是猛推油门离地后还是继续左右摇晃,而且摇晃的速度也不慢,幅度还有点大,可是这个现象不是每次起飞都有,发现在快要离地的时候左右摇晃断电后重新通电好像又不会摇晃了。不知道是不是副翼和升降的锁定感度高了?还是感度低了?请高人指点。

网友A:
感度高了!降低感度!我也正在研究3GX。。

网友B:
感度高了!降低感度!大概在30至40%之间。

网友C:
也可能是螺距过大,转速不够

网友D:
感度高了

楼主:
我打开3GX的软件看了,副翼和升降感度都是30。我估计会不会是副翼、升降刹车感度过高。大家共同研究。还有发先个问题,明明是调好的尾推行程,可是靠尾波箱这边的行程会变小,飞行的时候突然打右方向舵没有。 落下来以后检查发现尾推行程变了。重新设置尾推行程后方向舵貌似又正常了。

楼主:
还有就是按照千红的帖子把十字盘恢复水平速度减慢了。会不会这个也影响呢?

楼主:
说错,应该是副翼、升降的锁定感度高。

楼主:
应该不是转速不够,螺距大的问题,螺距-2 2 5 8 11。油门是0 45 65 85 100,电机是3650KV+14T

楼主:
搞定啦,把感度降低了点。做了点细微调整。现在没问题啦。

网友B:
成功就是自己做出来的,

网友E:
不玩无副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