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Pro同步输出接线教学

楼主(2011-12-03):
(无正文)

楼主:
谁帮贴一下呀

楼主:
谁给整个中文版呀,

网友:
FPV的福音啊 看来以后镜头卖不掉了

网友:
显示器是海尔的,呵呵 这是什么JJ啊?

网友:
讲解的很清楚啊

网友:
为什么正极要接

为什么正极要接音频线

视频中的接线图 就没看明白
特别是正极的接法

网友:
GOPRO同步输出   有这么清晰吗? 那很爽啊。

网友:
最好谁再同声译一下啊?

网友:
没玩过fpv。请问现在大家不用gopro镜头,是另外配摄像头?fpv和航拍2个镜头?

网友:
这个b居然穿得是短裤 牛逼死了

楼主:
求带字幕版

网友:
看图传的样子像罗美,看监视器里的画面真是清晰不少。不知道是镜头的原因还是图传的原因还是监视器的原因。。。。

网友:
只是利用了舵机的插头而已,只用接三根线就行了,一个音频 一个视频 一个地。我都是直接焊的

网友:
终于明白,几个重点!

1.买一根一边是2.5mm的四触点插头,另外一边是莲花头分成三根:一根黄线(视频);一根红线(音频右声道);一根白线(音频左声道)的视频音频转接线;
2.把莲花头的黄线剥皮,留着里面的屏蔽线和黄线,这就是我们要给图传的视频信号线,屏蔽线其实就是地线,黄色是视频信号线。另外两个莲花头任意取一个作为音频给图传一样的剥皮(把选择的莲花头里面的屏蔽线跟黄色莲花头的屏蔽线连接起来作为共地),如果不想听飞机的声音,也可以不接。
3.记住关键是插头的线序是:插头根部第一个触点是“地”;往前 数第二圈是“视频”;第三圈是"音频声道1";第四个触点是“音频声道2”。

网友:
所以插头插得是gopro音频外接线????!!!!!

网友(2012-11-23):
不错,不错,正好用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