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有LED闪烁电路卖?

楼主(2011-12-03):
四颗或者三颗各1WLED用的,装X4或者Y3上面指示航行用。12V供电,最好也不需要串接电阻了

网友:
没有四轴上专用的
一般可编程的都比较大个,小的一般仅仅是驱动电路
自己用单片机D一个吧

网友A:
最简单:看过演出用的观众手里拿的闪光棒,找几个,LED和闪光电路都有了
而且是3种模式,2路LED。

网友:
我淘到个好东西,可通过遥控变换多种闪烁模式,有需要的话站短吧,避免广告嫌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看过演出用的观众手里拿的闪光棒,找几个,LED和闪光电路都有了
而且是3种模式,2路LED。

换成1W的灯珠不知道能承受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