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家请教一下减震海绵的问题

楼主(2011-12-03):
给飞控板用的减震海绵是0.5mm厚的,而给AHRS用的减震海绵是4mm厚的,相差了8倍!

我觉得作为姿态传感器的AHRS,应该和机体保持绝对一致,如果减震做得太充足反而不能真实反映机体的姿态了,难道是加厚海绵是因为保护AHRS的意义胜过对测量的微小牺牲么?

想请教一下XA和各位航友,为什么给AHRS的海绵要这么厚的?
欢迎大家交流讨论,提出宝贵经验和建议。谢谢!

网友:
Lz想多了吧,4mm而已,就减震功能吧,姿态感应完全没问题呀。

网友:
-P就没海绵用了,怀念海绵兄

网友A:
减震海绵是减高频振动用的 AHRS不重,飞行时候不会有大幅度变形,姿态和机架是一致的,不会有你说的问题

网友:
同低频,阻高频

网友:
我觉得应该厚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减震海绵是减高频振动用的 AHRS不重,飞行时候不会有大幅度变形,姿态和机架是一致的,不会有你说的问题

正解。

V2的减震上,有做一些调整,因为传感器自身的抗震性能提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