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个小鸡,应该如何选呢?

楼主(2011-12-03):
最近入魔直升机,请教了不少问题,也算是在理论上有点点懂了!现在问题来了,我想买个小鸡:

1.v120d01、v120d02s(这2个啥区别);
2.m120d01(这款鸡为什么似乎买的人比较少,看样子不错啊);
3.mcpx。

另外请同时推荐一款遥控器!对了,有个问题,华xx的这些鸡鸡能用其他牌子的遥控器吗?比如我想换jr的可以吗?我看它们的接收机是集成的呢!?

我看花眼了,前3个都是华xx的,总预算3.0k,不知道买哪个比较好!麻烦解答一下,能简单说一两句原因就最好!先谢过了!

楼主:
消灭0回复!

抒发!

网友A:
mcpx dx8或者dx7s(美国升级中,卖家说月底开卖)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px dx8或者dx7s(美国升级中,卖家说月底开卖)

哦!大概价格可以说一下吗?好有准备!我是说含控的套装价...

网友B:
1.v120d01S是V120d02的升级版,旋翼头换成塑胶,耐炸性高一些,三轴也升级了。
2.华科尔的飞机看“样子",都是很好的,正所谓”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3.MCPX,小J王者,不二选择。
  遥控器推荐:如果你要飞MCPX那么  DX8或者DSX9(好控,稍贵).山寨DX6I(便宜货).如果长期发展,那肯定要上大飞机,那么 DX8或者T8FG或者DSX9(好控不解释) ,XG7或XG8也不错,天7和2801(性价比高).要是钱多18C,找最贵的买(一分钱一分货).
    玩华科尔的飞机,两种人,一种对技术没要求,外观党。另一种具有非凡的折腾能力,能变废为宝,点石成金,比如suvsuv。 如果你不属于上述类型,请选择MCPX。还有华科尔的飞机只能用他自己的控。
  补充一下   MCPX只支持DSM2制式的控,这类控有DX8  DX6I   DSX9  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1.v120d01S是V120d02的升级版,旋翼头换成塑胶,耐炸性高一些,三轴也升级了。
2.华科尔的飞机看“样子",都是很好的,正所谓”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3.MCPX,小J王者,不二选择。
  遥控器推荐:如果你要飞MCPX那 ...

哈哈,您真的是一边让我笑一边让我领教了!谢谢你啊,我都已经在某宝上调查了价格了,看来高端控+mcpx是正确的选择!以后就上450sport!
先谢了,等会再研究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哈哈,您真的是一边让我笑一边让我领教了!谢谢你啊,我都已经在某宝上调查了价格了,看来高端控+mcpx是正确的选择!以后就上450sport!
先谢了,等会再研究一下!
注意,不是所有高端控支持mcpx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注意,不是所有高端控支持mcpx的

收到!那请问,bzmfj123兄弟说的那几款控,支持吗?T8FG、DX8、DSX9这些?

网友D:
引用 楼主:

收到!那请问,bzmfj123兄弟说的那几款控,支持吗?T8FG、DX8、DSX9这些?

你让他用T8FG飞McpX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让他用T8FG飞McpX试试

是不能用么?到底哪个遥控器可以用在mcpx上啊

网友:
dsm2的

dx8就是好选择,dsx9也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能用么?到底哪个遥控器可以用在mcpx上啊

T8不行
不过还是建议楼主先潜水一段时间再说比较好
McpX又有多少人不改呢?不是不建议买,玩小机子的意义其实更在于折腾,小机子结构相对简单改起来也容易算是自得其乐
控先别考虑太好的够用为标准,兴趣上来了早晚还是要再买的,这东西买了用不了两年就落后根机子一样,玩腻了损失也不大

网友:
有银子就买价格高的,有句话叫只买贵的不买对的

网友:
DSM2 制式的控可以玩MCPX,DX系列、DSX的DSM2制式系列,除此以外都不行,例如JR 的XG系列就不行

推荐MCPX。LZ说的华XX的最新的V12002S我身边就有一部,还算不错,但要是新手或者要室内飞,MCPX绝对让你省心,炸鸡及时切HOLD基本是零损失

网友:
 这个顶下,我也想入,但是不想发展450用什么控比较好呢

网友:
有3K的预算直接买450得了

网友:
推荐450的朋友请绕路吧

如果有意上450等大飞机的朋友,就不发这个帖子,也不会关注这个帖子了

选择小JJ,都是有自己理由的,大JJ并不一定适合任何人.

远离华**,珍惜生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

远离华**,珍惜生命吧

珍惜生命,远离电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