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求教,四轴可以用不同两组电机啊?

楼主(2011-12-03):
卖家发错电机了,现在我两个1510,两个1504,如图可以做四轴吗?

楼主:
求教各位大大啊,我不知道这样能不能行,如果能行就找卖家换了,如果不行就要换了。

网友:
应该可以但是建议换掉,就算一样的电机都要调很久何况

网友:
十字模式建议前后动力大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x模式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求教   如果是x模式呢?前面两个1510   后面两个1504

网友:
原理上说,是可行的。
想不麻烦,就换一下吧。

网友:
没多大问题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的。但是实际上不同电机的特性差别会大很多,最后四轴的表现应该会差一些

网友:
可以,飞控会自己调节,但是肯定不好

网友:
为了自己的鸡鸡,还是换了吧,否则会麻烦不断的!!

网友:
y3模式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