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主轴通孔扩大

楼主(2011-12-03):
主轴通孔太小了,只有20,很多料通不过,非常痛苦,诸位大侠,有什么办法可以扩大?

网友:
用内孔刀自宫啊!不过不能宫太大了!

网友A:
这叫刮宫,不能刮过了

网友:
你的主轴是多大的?卡盘是多大的?壁厚有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明天量一下

 主轴是36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得多长的内孔刀啊

网友:
子宫恐怕不行吧,,能伸进去那么长么?

网友:
再说主轴设计时,经过反复校核得出的,你把他搞薄了,,安全系数降低了,可能会出问题。。。

网友:
为何要通孔呢,反转卡住不一样的么?

网友:
怎么会一样??照 你这样说,再大的车床,也可以留很小的 通孔,或者干脆不留。。。

别人是一根长的料 不想或者不便于切短,不通过通孔,你能把加持长度弄得很长?能行么?

网友:
 教人镗主轴孔的是害人精。。。

网友:
不要命的就去唐就是

网友:
经常要用大通孔?经常因为通孔不够大而非常痛苦?很好解决——换大机。

网友:
设计成那样是有科学根据的,要尊重原设计。有地方放就再买一个大的最好,得按套路出牌啊。

网友:
99年我塘过两台C618车床的主轴,用废的中心钻或白钢条改磨成两头刀刃,参考浮动镗刀结构。从挂轮架那头开始入刀,拉镗(排屑方便,不卡刀杆)。注意两个刀刃的角度必须对称,修光刃宽度最好一致。刀头和刀杆孔配合间隙0.05-0.1mm,刀杆和主轴孔配合间隙0.05-0.1mm,刀头位置间隙2-5mm,磨出较大的排屑槽。从夹头那头注入冷却液,低速20-30转,走刀量不要大于0.1mm/转。
夹头装夹一铁管精车至主轴孔相同尺寸做导向套(主要针对主轴前段锥孔部分的镗削),如果嫌麻烦也可以不做导向套,最后用普通内孔镗刀修一下锥孔部分就可以了。切记镗孔前必须检查主轴壁厚,合理控制镗孔尺寸,否则后果严重

网友:
补充一下,结构是参考浮动镗刀的结构,但刀刃的结构要变通一下,要磨成内孔镗刀的样子,前脚适当大一点。

网友:
中心架,跟刀架。。只要不是太长。

网友:
卡盘的通孔可以扩大5毫米直径,主轴的通孔就别想了,

网友:
你把主轴刮薄了对你有好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叫刮宫,不能刮过了
这是妇产科大夫

网友D:
小jj注定是这样的, 手板假假都还有个40几的通孔,,装130卡盘还有30mm,要不是嫌弃小jj通孔小我早买小jj了

网友E(2019-02-18):
我是来学习受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