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sky King3有多少部件与450通用?

楼主(2011-12-03):
目前只知道主轴同是5mm,旋翼头应该可以互换来用的,主轴长度是否一致?King3的横轴,尾轴,尾管的尺寸是多少?知道这些尺寸就知道是否通用。请有此机的模友告知,感谢!

网友A:
不会上图啊。加QQ看图。成色八成。

网友B(2012-03-03):
别琢磨了,基本不同用。
舵机、电调、尾桨叶片可以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