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器练到什么程度可以飞直升机?

楼主(2011-12-03):
我在练习G4
模拟器
机型亚托600 我现在看机尾 可以悬停 可以上真机了吗

网友A:
从我的经验最好是要做到4面悬停后,再上真机会更好一点,更从容。

楼主:
谢谢。。。。继续练习中

网友B:
我可以把飞机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就飞真机了!当然事故率好高

网友C:
四面悬停

网友D:
对尾能练到让飞机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不会错舵,就可以上450对尾试试了!

网友E:
看你对尾什么水平,如果飘的厉害就再练,控制在一小块范围内。

网友F:
回复 楼主:
练到吐为此!

网友G:
练到不错舵,就可以上真机飞飞了

网友H:
4面悬停到玩睡着了

网友I:
4面悬停自我感觉良好就可以上了

网友J:
然后是自旋悬停

网友K:
找个小飞机练。比如250的,练到形成条件反射就可以了

网友L(2012-02-06):
准备入天7加模拟器,好好练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