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夹头的夹芯咋拆下来啊?

楼主(2011-12-03):
夹芯外面的大螺母已经拧下来了,夹芯已经暴露在外面了,但是怎么才能把夹芯取下来呢?夹芯是靠弹性塞紧在铣夹头里的啊。

网友A:
 啥意思不明白,正常的话,左右搬动夹头, 就可以下来

网友B:
兩種可能性
第一是年代久遠,鏽死在裏頭了,用正品wd40泡個幾天,應該能下來
第二是夾頭安裝方法錯誤
大部分的彈性筒夾(er.oz....)都是要先把夾頭裝上螺母才能旋緊
若直接上夾頭再鎖上螺母
這種悲劇會一再上演
這時處理方法只能用暴力手段了
wd40泡再久也沒用的
拖板能升降的話
用平口鉗夾緊夾頭
把拖板下移
就能下的來
若有通孔的話
找個棒子插進去打也能出來
無通孔又沒升降台的話
自己想辦法暴力解決
但是暴力手段取出的夾頭都會有所損傷
不建議再度使用
若再度使用還是會卡在裏頭的

网友A:
若直接上夾頭再鎖上螺母
這種悲劇會一再上演
谁会这样搞啊

楼主:
楼上两位老大,我就这样搞了。刚才发现是要把夹芯先塞到螺母里再一起拧上去就行了。
多亏我刚才没暴力拧螺母,否则夹芯就完蛋了。
头一次用铣夹头,犯了个错。呵呵。

网友C:
 又一个,呵呵
如果夹芯里面已经没东西了用台钳慢慢夹紧外露部分,感觉夹头有被压缩之后用力拔就出来了

网友D:
  没仔细看使用说明书

楼主:
问题是我的铣夹具没有说明书啊。只能自己在那里拿着比量。

网友E:
一字螺丝刀一撬就下来了

网友F:
 这个是老错误了。论坛里常见。

网友A:
这个我到没犯过这个错误,不过我一次买了个差的弹簧夹头,夹头放进螺母后,放不进铣刀,我脑子一时短路,从后面把铣刀往前放,结果搞到一半,不进不出,脑子再一次断路,想用暴力用后硬敲进去,结果这把钨钢刀报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