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3GX自旋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1-12-03):
最近入手3GX。飞机配置:亚拓450SPORT   260MG3个   8910A+    35X+朗宇2216  。。现在飞行一切正常。悬停相当稳。航线无点头。操作也很跟手。3D感觉也很正常。我3D会的动作不多。操作手感也调得接近有副翼感觉。。唯一不足的就是自旋。。自旋2圈机身就会严重倾斜。无法像一些朋友说的那样一直转飘走。但机身不倾斜。怎么调也调不出那种效果。现在检查完成了这些项目:十字盘绝对是水平的、重心完全在主轴上、自旋补偿正向(3GX正安)。唯一没有去换和试的就是35X电调。BEC有可能出现供电不足。但视乎又说不过去。3D钟摆都正常。搞得确实不知道该搞那点了!还请高手指点指点。。还有就是3GX调好了自旋到底有没有那么神。可以一直自旋。不懂副翼升降。先谢谢大家了!

都是在螺距0度位置

都是在螺距0度位置

楼主:
补充一下斜盘感度大概在10点钟方向!刚刚调到了50%左右!可以自旋3圈机身不偏!继续旋就要偏了!继续提高的话又怕航线点头!

网友:
3GX上面那个旋钮拨动感度我就没动过,软件上面现在感度是70%,也是自旋不均匀。求高手解答!

网友:
国产三轴也有这样的想象,困惑了很久的问题,一自旋就晃,机身倾斜,不像有副翼那样自旋不动的

网友:
450的问题,你换到500以上就好了

网友:
舵机也有关系的'260虚位比较大'我mb'自旋要不间断稍加修正'不然肯定跑偏。呵呵

网友A:
3gx pro 无限旋不倒的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3gx pro 无限旋不倒的飘过。。。

能提供一些方法和经验吗?现在基本就是自旋没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旋翼头我小改,找不同吧!
这是3GX在DIR模式旋翼0度下的.

我看了半天确实没看出来哪里不同。。:loveliness:

楼主:
发现了!7楼的旋翼头多了一个孔~把旋翼头抬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alz的旋翼头和十字盘精度怎么样!

网友:
500 3GX升级到1.2后出现楼主所说的现象,不解。

网友:
自旋补偿   软件里可调

网友:
看说明书啊

楼主:
感觉亚拓的东西有问题的时候就没人出来说话了。。NND。。。

网友C:
我是遇到顺逆时针自旋不一致的问题,总调不好,就给出掉了。

网友:
我装好机基本默认就是这个效果了呃。。检查下机械部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是遇到顺逆时针自旋不一致的问题,总调不好,就给出掉了。

左右自旋速率不一致,有幾個原因
1. 尾滑塊調整時沒有在尾軸中心
2. 尾槳效率有問題
3. 機體震動
4. 請調整控上第四通道的ATV來進行補償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觉亚拓的东西有问题的时候就没人出来说话了。。NND。。。

主要是你的飛機要檢查太多項目,最主要有四點

1. 重心不對
2. 十字盤水平問題
3. 舵機不同步
4. 有調動到遙控器外部微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要是你的飛機要檢查太多項目,最主要有四點

1. 重心不對
2. 十字盤水平問題
3. 舵機不同步
4. 有調動到遙控器外部微調

首先感谢你的回答。。证明了我没有相信错亚拓。
其次问题方面。
一:重心在主轴上。这点我做得绝对没问题。
二:十字盘用2个调平器调过。我相信不可能2个调平器都有问题。而且是3个方向换来换去试了的。
三:我使用的是260MG舵机。舵机方面确实差了点。但我看了同步性。还行。不存在严重不同步现象。而且电压已经由5V提高到6V。动作时间由0.16提高到0.11相信可以凑合满足3GX的要求。(提高电压后还没测试)。
四:遥控器的微调绝对没有动到。。这方面还是比较仔细的。
如果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请指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真正调好了的3GX能不能自主自旋10圈姿态不变。机身不严重倾斜,飘走不算。都会飘走。反正第一次测试自旋稳定性方面完全不如有副翼!!

楼主:
昨天晚上又详细调试,各项参数都按亚拓和各位老大们的经验调试!副翼升降感度都调到32,再高就点头了。为了达到自旋人工不干预的情况下稳定机身。把自旋优化调到了100.能够达到我要求的一直自旋机身姿态不变。就是飘走。但调到100会不会对其他操作产生影响就不知道了!晚上也不好飞其他动作,尽管灯光很好:loveliness: 还有一个问题,昨天下午飞退航线有这样的感觉,少打一点尾舵来得很少,再多打一点吧又多了。。就是打少了不来多打一点猛来。。是怎么回事?

楼主:
还有自旋优化非要调到100才行。。这也太夸张了吧。。我调到20试过。一圈机身直接30度倾斜。。很吓人。。。

网友E:
这个贴好

网友F:
我的450pro 3gx也是这样,转1、2圈就会偏了!原来没炸机之前,请别人帮我调的,怎么转只要修舵就行了!炸了几次机之后,现在就有点不爽了!不过请高手看看,会有改观!

楼主:
修舵还说什么呢!就是要不人工干预的情况下自旋停。现在我只调到了有副翼的水平!没有达到传说中的自旋停1分钟人工不干预跑偏2米的神话,。。

网友G:
V8自旋修正做的好点

网友H:
无副翼自旋是个问题、是软硬件自身问题、我转一圈就严重倾斜、并且自旋速度明显低于有副翼机

网友I(2012-01-20):
我的主轴炸的微弯之后就这样,KDSe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