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轴受力分析

楼主(2011-12-03):
最近用SOLIDWORKS里的COSMOSXpress分析了下光轴的受力情况,看下它的变形有多坏.

模型是一根直径20mm,长度400mm的钢轴,两端固定,正中施加1000N的下压力.

下图是它的变形:

楼主:
也就是说在中间站个100KG的人,它的最大变形量也只有0.2026mm.

最大变形量与施加的力成正比.

如此看来,结果并不是太坏.如果受力设计得当,还是可以用的.不过对它的忍受力要因人而异.

楼主:
PS:SOLIDWORKS里的COSMOSXpress是个好东西,可以分析结构和材料的影响,对设计有很大帮助.

网友A:
前提是两端固定,但实际情况通常两端只能提供铰链支撑,完全克服弯矩有难度

网友:
静载荷还行,可如果是多变的动载荷,情况就差多了

网友:
有那么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提是两端固定,但实际情况通常两端只能提供铰链支撑,完全克服弯矩有难度

如果两边不固定,采用简支梁结构,最大变形是现在的4倍.

网友:
同意4楼。约束的设置很关键,LZ那样的话约束是会提供很大的弯矩。建两边议两端分割一个小端,施加向上约束。
另外,现在solidworks里面那个功能已经叫做叫做simulation了吧?

网友:
学习了,很好的测试!

网友:
要克服这个变形有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就是  加力拉紧 ,有一定预紧力效果会好很多

网友:
两端固定指的是理想化两端无限大固定座,光轴的变形就成了本身的塑性变化

实际使用中,随着中心的加压,两端固定端会向中心弯曲,这样弯曲量就很大了

很高兴本论坛好不容易有理论化的研究!

网友:
看来我的固定方式 是比较科学的

网友:
楼上明清家具板雕刻机,并没有我说的预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