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老鸟教下3D?

楼主(2011-12-03):
3D开关在什么时候切?在地上还是上天以后?

网友A:
标题
从没切过的最好在地面上切了现感受下,也可以看看设置是否正确。在悬停状态切3D飞机会突然下降,如果熟悉以后升空就可以切了

网友B:
缓启动没问题就直接地上切
俺就是在地上直接打开熄火开关,8秒后就可以起飞

楼主:
好赢的缓启动很烂啊 地面切尾巴能甩半圈多

网友C:
曾经在地面切3D,油门杆没有跟上去,结果脚架被压断了。就是设置了缓启动,打开3D开关几秒钟后,转速达到最大,当时不知道在想什么,油门杆还在最低位,最大负螺距的力量让JJ立刻劈叉了。以后就不在地面切3D了,起飞悬停后切3D,再也没出过事

网友D:
地面切3D扫齿的飘过。。

网友E:
晕···进错地方了···

网友F:
3D 在地上和空中都可以 如果没缓起 可以拉高转速在切
建议还是上天切吧

网友G:
用这个地面启动 可以测试下你机机脚架的 结实程度。。。hoho
可以在起飞时候就切

楼主:
多谢指教~重新调试了油门和螺距曲线之后 在空中切也不掉高度了

网友H:
上天再切最安全。。。

网友I:
空切3D扫大齿的飘过~~~

网友J:
好盈的缓启动好象还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