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v911 技术求助

楼主(2011-12-03):
请教一下,我的飞机起飞到空中后,稍微有点向左自旋,是怎么回事啊?我调节了控上的微调向右!正了,飞一会后,又向右自旋了,然后又得向左调这是为什么啊?请前辈们指点!对了,飞的过程中,比如向后飞(右摇杆向后拨),然后让控回中飞机就悬停在空中了,但为什么有自己向前飘的趋势啊? 等待前辈们指点! 还有就是有时候练习悬停,为了摆正飞机对尾,总是要向有后轻微拉右摇杆,然后松开还是不能稳稳地挺住,总是不自觉的往某一个方向飘!(我在卧室里玩的)卧室小,飞的空间在床的正上方,床的左边是衣柜右边是窗台床头是一面墙,是不是空间小空气乱流的缘故啊?请前辈们指点!

楼主:
找到原因了,是因为我装电池的时候飞机没放水平!

网友A:
倒。陀螺中立点没搞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倒。陀螺中立点没搞准。
新手,不明白!说具体点!学习一下!

网友A:
就是你飞机上电后要迅速放在水平位置,让陀螺可以正常校准中立点。否则陀螺工作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倒。陀螺中立点没搞准。

受教了,感谢闪猫,我就是看了闪猫的帖子,也入手一架,万恶的快递运了三天了,估计应该到了。期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你飞机上电后要迅速放在水平位置,让陀螺可以正常校准中立点。否则陀螺工作不正常。
前辈正解!果然有效! 顺便问一下,大家前、后飞的时候掉高度吗?正常情况吧? 还有我的飞机有时稍微有点抖动,正常吗?还是需要调整哪里?

网友(2012-01-25):
引用 楼主:
前辈正解!果然有效! 顺便问一下,大家前、后飞的时候掉高度吗?正常情况吧? 还有我的飞机有时稍微有点抖动,正常吗?还是需要调整哪里?

前、后飞的时候掉高度 侧飞的时候也会掉高度 这个是正常的 如果你控制得好 在动力范围内 加点油 才可以保持高度

网友:
我的也该在路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