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不一定KV值大就越给力,同时也求解?

楼主(2011-12-03):
一个2212  980kv 电机  11V  1047桨  拉力820G
一个2216  880KV 电机  11V  1047桨  拉力960G

我开始也以为KV值越高,电机转的越快,拉力也应该成正比的。
但是看了这两个以后,感觉880KV的电机要比980KV的大,说的是体积,当然也看功率是880KV的高!
这么说,980KV的扭力确实没有880KV的大,造成掉转,不知道我这么理解对不?也请大家不慎赐教!

网友:
2212  与 2216  是两个大小不同的电机,怎么比法?

网友:
不管多少kv,能量是守恒的,在总功相同的情况下,效率决定实际功率!

网友:
电机型号都不一样怎么比

楼主:
看来小弟小白了,大家见谅!

网友A:
一个是12一个是16扭力当然要大点,线直径也不一样。

网友:
功率一定的情况下,KV值与推力成反比

网友:
中山要玩四轴了啊

网友:
低转高扭

网友:
kv值小的那个2216,输出力矩大,结果在11v电压,把10寸桨转的更快,同样的桨,转得快就获得更大推力。

网友B:
对了,中山兄,不知你是不是桥头少帅三剑客?偶是桥头小张(善待别人)。不知认不认识?

网友:
实际推力就是看实际的转速,如果2216也和2212一样的KV,本身就比2212更能维持转速,加上KV更低扭矩更大,最终输出的推力大是理所当然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早就有人玩啦,。我也是中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是12一个是16扭力当然要大点,线直径也不一样。

又学到新知识了,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了,中山兄,不知你是不是桥头少帅三剑客?偶是桥头小张(善待别人)。不知认不认识?

我是桥头本地人啊,单飞鸟!估计不认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早就有人玩啦,。我也是中山的

其实,我不是中山的,只是头像上穿了中山装,大家都管我叫中山而已!

网友:
我配的是好盈30a   2216    1100KV  还不知道效果1045桨

网友:
我就用的2216 KV880的。当初斟酌过2212,后来觉得大一点总要好些

网友:
楼主真是大佬啊,拿两个长度不一的电机来比(12mm和16mm),不知道要比什么啊,
1.6排量能和2.0比么?

网友:
朗宇给的数据你们信吗?太假了有点,我接触过他们的电机,没有这么高的克瓦吧

网友E:
电机的扭力和配桨出来的效果,不一定成正比。
有时间,功率大的电机,未必有功率小的电机配桨出来效果好。
当然,只要你飞行满意就好。如果是业余爱好的话。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