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大翼展飞机,未飞先炸,为何,不解啊...

楼主(2011-12-03):
很抱歉没有拍视频,事情是这样的,飞机在地面滑跑一直无法起飞,然后.............然后就撞路牙..........炸了,就图片而言,大家能给点看法或者原因分析吗,谢谢了!

楼主:
扛不住了

网友:
没调好吧

网友:
1、推重比不够
2、重心位置不对
3、操控不熟练
4、其他原因

网友:
推力不够。关键是这种自主设计,可靠性无法检验。能不能飞起来要看运气。

网友:
半天拉不起来

1、动力不足
2、头太重了

网友:
推力足够的话门板都可以飞!

网友:
飞机太重了

网友:
来点数据大家才好帮你分析,全备重量   重心位置  马达型号  KV   螺旋桨型号等

网友A:
机型问题:
主翼弦长那么短,1.8的翼展,滑翔机?可滑翔机最起码要的就是轻!这么沉的机体,主翼弦长最起码也得35cm以上啊。
尾翼设计不合理,双垂尾正好在发动机正后方,飞行中很有可能造成震颤、涡阻、波阻。的确如黑寡妇、闪电、野马等双身机垂尾在发动机正后方,可那是基于有发动机至垂尾尾梁的基础上,独立垂尾不建议这么做(例如A-10疣猪)
加固问题:
机身EPO材质,该加固的地方不加固,就算用冷裱皮贴一层也是好的,那么长的尾部不埋一根碳管?
不该加固的地方加固太多,主起落架4轮,不沉才怪;尾翼加固方式也不怎么样,碳片最好是采用三明治方式,切开翼面夹在中间,而不是贴在表面,否则没什么意义;舵面用细碳管就足够了。
舵机问题:
尾部2舵机就足够了,双垂尾双舵机是不是太麻烦了?主翼开了襟翼,可看残骸襟翼并未打开,甚至有些反向,忘记了?

网友:
圈叔伤不起啊

网友:
最重要是机翼的升力中心与飞机的重心位置未调好,重心应在升力中心的前面8~15mm为宜。
如何判定:在用50%油门滑行时,拉升降舵,前轮应该能抬起,抬不起,重心太靠前,飞机飞不起来;否则重心太靠后,即使飞起来也很容易失速

网友:
你在看看机翼和机身的迎角对不对,是不是造成了负迎角。

网友:
1.检查机翼是不是负迎角,调成稍微带点正迎角
2.检查后起落架是不是离重心位置太远,装到重心后面一点点即可
3.检查是不是头重了
4.............

楼主:
谢谢各位给的看法

网友:
鸡鸡太丑?

网友:
拉力不够,检查升降舵!!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说法比较新鲜

网友:
前起落架太低,推力肯定是够得

网友:
升降舵有无反舵,有无不正常的升降舵襟翼联动?

网友:
炸了不要紧,原因要搞清才是最重要的。我的一个95元买的JJ,炸了N回了!今天终于找着原因了。估计一周后可爽飞——副翼不牢靠,游动太大!

楼主:
回复 网友C:

祝爽飞

网友:
应该是头重!

网友:
第一眼,你的重心就不行啦,哪有人机翼在机身中间的啊,肯定头重啦,头重,你怎么啦

网友D:
飞机是我的

做的灰常难看

现在的问题是一离地飞机就会严重向左翻转,,然后进入螺旋

机翼弦长220 翼展1.8 重量约为2KG 两台银燕 2215KV950 1045正反桨

楼主:
回复 网友D:

怎么感觉跟我的好小子塞斯纳结合体毛病非常相似呢,我估计真的是主翼迎角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老许真是万年潜水族啊

网友:
图中,襟翼方向好像是向上啊

网友:
翼尖失速,动力问题

网友E:
你把主起落架再往前挪一点,平放在地上。用手指压尾舵看机头能否抬起?需要用多大的力?
看你图中的起落架位置,距离重心太远了,就算火星人帮你使劲恐怕都拉不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飞机是我的

做的灰常难看

现在的问题是一离地飞机就会严重向左翻转,,然后进入螺旋

机翼弦长220 翼展1.8 重量约为2KG 两台银燕 2215KV950 1045正反桨

2000 / (18 * 2.2) = 50.5
3.25 * 2000 ^ (1/3) = 41.0
桨是合适的, 有点儿偏重, 但只是有一点偏重而已.
15楼分析的有理.

网友:
可能还是动力搭配问题,2215 950KV 天行者40A 用1060的三叶桨地面测试80%油门拉力最大,到了100%,拉力明显感觉下降;

后改用1045正反桨,地面滑跑10米左右即可离地
现在的问题是一离地飞机就会严重向左翻转,,然后进入螺旋。是不是升降舵拉的太狠,导致飞机失速?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把主起落架再往前挪一点,平放在地上。用手指压尾舵看机头能否抬起?需要用多大的力?
看你图中的起落架位置,距离重心太远了,就算火星人帮你使劲恐怕都拉不起来。

重心是调整过的,在机翼30-35%处,按原来的图纸机头太短,一块5350mah3S电池都压不住,没有办法只好把机头加长15cm。现在可以上2200mah 3S并联  3200mah3S   单体或者5350mah3S单体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型问题:
主翼弦长那么短,1.8的翼展,滑翔机?可滑翔机最起码要的就是轻!这么沉的机体,主翼弦长最起码也得35cm以上啊。
尾翼设计不合理,双垂尾正好在发动机正后方,飞行中很有可能造成震颤、涡阻、波阻。的确 ...

说得对,弦长220  翼展1800 展弦比8.3左右,本意是仿制C160,后来材料不够,只能做小,于是在网上找了美国一家公司为中 国开发的测绘用无人机为蓝本,机身是电烤箱的泡沫 eps的 机翼是老道家epp

网友:
这机机做的也太随心所欲了

网友:
最好有录像才明白。光凭讲的说不清楚。

重心位置对不对?这个很重要。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F:
何不手掷试试

网友D:
手抛试过,还是严重向左翻转,副翼无效,估计是升降舵拉得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