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工作灯

楼主(2011-12-03):
一个LED台灯,电池坏了,改成工作灯继续发挥余热。
          车一个接头

楼主:
切断,掉头,钻孔

楼主:
上台钻钻侧面顶丝螺孔。先随便找俩螺丝拧上,看看效果。

楼主:
找根键盘线焊上去,连上电池。为方便充电,用小田宫插头。

网友:
才10个5mm的LED亮度有限呀

网友:
废物利用啊

网友:
有那种高亮度的LED,很亮,5W-10W一个,比灯泡亮多了

网友:
这种灯省电亮度大,但您做的不好,要做就做的特别点的,一个一块钱的薄铁皮夹,和大块头的床为伍也是不和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