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换购的飞控了,一点小问题

楼主(2011-12-03):
苦等一个月终于到了。

ahrs v2 里面的整个板子可以水平左右晃动。就是我摇晃插头,漏在外面的白色插头在同步摇晃。这样正常么?
外壳没有把内部塞紧的感觉。。。这样飞行中方向不就来回飘么。。
求解答。。。。。

楼主:
还是就是这样设计的。。。

网友:
顶一个,等官方回复。

网友:
难道里面的电路板是用双面胶粘上去的?
还是里面已经做了吸振海绵?

网友:
引用 楼主:
苦等一个月终于到了。

ahrs v2 里面的整个板子可以水平左右晃动。就是我摇晃插头,漏在外面的白色插头在同步摇晃。这样正常么?
外壳没有把内部塞紧的感觉。。。这样飞行中方向不就来回飘么。。
求解答。 ...

这是一个设计,内部有一个简易的减震设计。大约有1mm左右的间隙(内有特殊的减震海绵固定)

这是为了滤除少量震动,且防止猛烈炸鸡时,外壳挤压电路板导致电路故障。

网友:
期待第一个测试报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那就装机去。。。
还要等调参软件。。。。。。

网友:
我刚飞了炸了几次不错没什么感觉

网友:
那个海绵不错,等我的固定翼飞控到了,要点来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