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450品牌问题

楼主(2011-12-04):
新手 450pro 飞越 固郎 飞魔士 那个好点

网友A:
飞越皮传的不错。

网友B:
飞越吧,性价比高。

网友C:
飞越最近涨价了

网友D:
飞越450PRO涨价了,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E:
如果亚托给100分
固朗的就能给到90分左右,
飞越的在70分左右,
飞魔士跟固朗比较近,没飞过,但看当地魔友的机子,做工也不错

网友F:
不行就飞魔士吧,价格和飞越差不多

网友G:
飞跃 不解释

网友H:
PRO的维修成本太高,建议V2或V3,有条件的话,还是首选YT,条件不足,可去二手区淘一个

网友I:
飞越吧,玩的人多,配件也最便宜。有问题起码在论坛发个帖问也有人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