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un.C】求大神··好心人指导··我想自己做个遥控直升机···

楼主(2011-12-04):
本人菜鸟级···想自己做架遥控直升机,但是想先解决遥控器问题,也想完全自己做,有人建议我买一个,不过我想体会Diy的那种乐趣,希望大家不要泼冷水,能给我尽可能多的资料或者建议,现在在完全不知道从哪里入手,我是学光电子的,有一点点电路基础。
大家多多支持啊!!!!
现在觉得缺少详细的教程
缺电路图
缺原理
希望大家能传附件给我,真的很需要啊 。
要是有详细的教程就更好了!!!!!
不知道我说的大家明白不????
我的邮箱234677535@qq.com
只要大家觉得有用的就发给我吧,或者直接回复。
再次感谢啦!!!!!!!!!
各位一定要帮帮忙啊!!!!!!

网友:
难啊,遥控器还是成品吧,一百多收一个天6研究下你就知道d控的难度了
至于直升机嘛,还是等你会飞了在d吧,

网友:
这个……我感觉差的太多了,主要的还是直机本身的机械和电子控制,之后才能考虑无线电子信号传输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人菜鸟级···想自己做架遥控直升机,但是想先解决遥控器问题,也想完全自己做,有人建议我买一个,不过我想体会Diy的那种乐趣,希望大家不要泼冷水,能给我尽可能多的资料或者建议,现在在完全不知道从哪里入手, ...
参考帖: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96883

网友:
懂电路基础还不够,电子设备自己做吗?那你还得懂单片机与高频电路:。另外还得有机械制造与机械绘图知识,制造工具还得有车床、雕刻机等等等等。请问:现在你还想自己做吗? 建议先入模拟器练习!

网友:
有人是D出来了再来发帖
有人是啥也没干就在那YY 几年的魔界生涯来看,后者居多啊、
所以论坛里值得一看的贴子越来越少了,光说不练假把式

网友:
不是泼冷水,而是直升机涉及的专业太多了,一个人只能搞其中的一方面,想全套自己做不可能的。
就算遥控器,你学光电,懂单片机,但高频电路你搞过吗,有相应的测量设备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这种帖子不多了····

网友:
涉及的机床多啊,不过会钳工倒没什么大问题,不会设计直接山寨(用3坐标反求做成三维图(UG、ProE啥的软件))。

网友:
http://bbs.mx3g.com/thread-182765-1-1.html
给你个传送门。,这上面有描述用单片机做遥控器,不过还没完成。可以继续跟着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人菜鸟级···想自己做架遥控直升机,但是想先解决遥控器问题,也想完全自己做,有人建议我买一个,不过我想体会Diy的那种乐趣,希望大家不要泼冷水,能给我尽可能多的资料或者建议,现在在完全不知道从哪里入手, ...

楼上的各位大侠都说得很在理!
遥控器(包括比例舵机、无刷电调等)的确不适合自己制作。这不光是涉及到多个电子技术(门类)专业,还涉及到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可靠性!况且,你自己也说到:“有一点点电路基础”。单说高频电路的PCB设计就是一个专业,它与低频电路的放大、振荡电路完全不同。没准自己设计的高频PCB,因分布电容、走线等等问题造成不工作或工作不稳定,为了这部分的电路PCB而花上你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去重复设计、反复制作。其结果只能是“痛不欲生”!
以我多年从事电子产品研发和维修(硬件)的经验来说:即便你能找到或自己设计了一个完美的遥控系统电子电路,但采购来的元件质量如何自己是无法检测的。就拿电位器来说,市场上易购的电位器,大都是使用不久后便会出现接触不良的劣质产品,这会造成舵机跳舵等严重问题而使模型损毁。
再有,即便自己能做出一套较为稳定的遥控器,通常也只能实现一些最基础的功能。若不采用单片机的话,根本无法附加上如油门曲线设置、舵机辅助中立点、舵机双重曲线、混合控制等等功能。这些貌似辅助的功能,实际上在操控和调校飞机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单片机里的源程序编写不知道你能不能完成。
因此,遥控器系统就别DIY了吧……
至于模型,那倒是可以依据你的动手能力的强弱、机械加工设备的种类,酌情由简而难地DI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