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螺距的调整问题请教

楼主(2011-12-04):
调整螺距时,首先在倒飞模式下,油门在50%时,所有
舵机
臂都必须水平,这时需要调整连杆使得大桨也处于水平状态吗?或者不必管大桨,直接往下操作吗? 新人急,请高人指教!感激!

网友A:
随便什么模式,但电机线要拔掉,油门不要锁定,然后把油门杆推到中点位置,舵机臂水平安装,调0度螺距,接着就按正常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