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啊。。。刚把mcp x电池反接了,烧了电容。不知道还能否救活主板。。求助。

楼主(2011-12-04):
mcpx,充电时无聊,切了个华科尔电池接上,结果接反了555555555主板上黄色的那个貌似是电容的东西瞬间着了。。。起火了。。。然后我就把电容尸体拿掉了。  现在情况是,通电还是ok的,对拼什么的都没问题,能飞。。。。真的能飞,飞了1块点下来没事儿。 我需要换个主板么?那个黄色电容是什么东西?有没有卖的?谁能修。。。对电子的东西一窍不通,求助。。。。。。。。。。

借的图,就是黄色的那个东西烧了。

借的图,就是黄色的那个东西烧了。

借的图,就是黄色的那个东西烧了。

借的图,就是黄色的那个东西烧了。

网友:
手贱,又不细心。

网友:
应该是一个胆电容,滤波用的。
上一个清晰一点的图片看看。

网友:
神奇,这样都能飞。
这下知道了吧,华的电池是反的

网友:
稳压电容,去报废的主板上找一个容值更大就可以代替,当然,不装问题也不大

网友:
这样都能继续,真厉害

网友:
标题

随便找个板子,找数值一样的换上就可以了

不要有心理阴影

楼主:
感谢感谢。。。。稳压电容不装有什么后果么????我如果都飞原电不再接反的情况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下,能提供个型号么 黄色上写的226a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下,能提供个型号么 黄色上写的226a是什么?

这是钽(tan;与“坦”同音)电容。
这里的226是容量参数——22后面有6个“0”,即22μF。后序的字母表示耐压,这里的“A”表示耐压为6v,字母越往后耐压越高,常见的封装颜色有黄色和黑色两种。
切记的是:钽电容表面有标记的引脚是正极,这与电解电容的标法相反!
获取这个元件的方法可从破旧的光驱、电脑主板等板件上拆取。实在找不到也购买不到的话,可用同容量、同耐压的电解电容替代——将引脚弯折、呈卧式焊接后,辅以少量的胶水将其固定在电路板上,以防剧烈的振动导致电容脱落的同时,将焊盘也扯离电路板。
这个元件在这里起到的作用是:滤除杂波,增加整个电路的稳定性。
另外,电容器没有稳压的特性和功能的,它决不能与稳压元件(或器件)相提并论。
电容器在电路中的作用大致有:
滤波——滤除干扰波或其他无用的波形;
隔直——阻断直流电压或信号;
耦合——阻断直流信号的同时,给交变信号提供通路;
整形——将脉冲波形修整为所需的形状(如将正弦波改成三角波或梯形波等等)或直流;
充放电——常见于计时电路中的定时元件之一;

网友:
学习了  不过LZ也够能折腾的  我原装电机耍到今天都好好的  有那必要去搞无刷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高手指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请问,我现在不装也正常飞, 不装那东西有影响么?我怕再给焊接反了把别的再烧了。。。。。。。。。。。。。。。。。。。。。。。。。。。。。

网友:
12楼基本说全了~~所以说,老美的设计的完美,专业这里就能体现出来了,这个设计在原有滤波的同时也起到了保护其他电路的作用,就是考虑到万一碰到哪个不小心把正负极给接反了优先会烧掉这个电容。保护整个电路

网友:
解释很细,电解电容的一种,多是精密点的电路里用的。几毛钱一个。电子店里有。

网友C:
如果钽电容烧了 通电就是全油门又是什么情况呢?

网友:
12楼很专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钽电容烧了 通电就是全油门又是什么情况呢?

若出现了如你所描述的情况的话,那99%是烧了马达驱动管(MOSFET)了,且是烧毁后的驱动管呈短路状态的结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请问,我现在不装也正常飞, 不装那东西有影响么?我怕再给焊接反了把别的再烧了。。。。。。。。。。。。。。。。。。。。。。。。。。。。。

这只电容装在这里是起抗干扰作用,严格地说不能省略!
理由如下:
因为,在马达增/减速、舵机快速地工作等等情况下,负载电流的瞬间变化会引起电源电压的波动(引起电压波动的原因很多,如电池与电路板连接的插头上的接触电阻、导线的电阻、电池自身的内阻等等,这些因数都会使得电路板上所得到的电压,随相关部件的工作电流的大小而出现波动)。有了这颗电容的电路后,就相当于在电源上并接了一个内阻极小的、电压与电池相等的“小电源”(当然,这个并接上去的“小电源”的所存储的电量是有限的,但足够为整个电路提供瞬间所需的大电流了),以抵抗负载变化时的电压波动,使整个遥控接收和执行电路工作的更加稳定。
因此,没有这颗电容的话,通常会出现加减油门时舵机抖动,或操控舵机运动时引起主动力下降。这些现象都是缺少滤波电容后,电压不稳造成的结果。
所以,再次阐述个人的观点:这颗电容不能省略

网友:
这才叫技术贴!狂顶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颗电容能起保护作用,个人不敢苟同。
因电容器件,从其被设计和被制造的过程中,从未加入保险之功能。
故不能臆想电容器件在电源反接的时候,有保护电路中其他元件的作用。

LZ烧了这个电容后,没有引起其它器件出现故障,多半是靠LZ反应够及时、处理够迅速、运气够好的缘故,而不是这颗钽电容救了飞机的控制板。
一定要“归功于”这颗钽电容的话,那只能“表扬”这颗钽电容在去“极乐世界”的时候、及时地以“腾云驾雾”的方式通知了LZ。
倘若LZ没有及时发现,那接下去被烧毁的元件就会是马达驱动电路中的元件了。
更有可能的话,当马达驱动管烧毁且开路后,那继续烧毁的元件将是3.3V稳压集成电路;3.3V稳压损坏后那就继续烧单片机、信号接收模块、舵机驱动电路……
后果会很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