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了XXD黑线电调的Y3严重不行啊

楼主(2011-12-04):
买第三块KK烧写器的时候入了个电调集线板,考虑到几个好盈电调另有它用,于是把以前折腾KK四轴时候的XXD黑线电调拿出来焊上去,接线确实理顺多了,不过飞行就悲剧了,无论怎么调都是来回抖…看来以前老是飞不了都是因为电调啊!而且用1045桨抖动最剧烈,8038好歹还能控制。建议新手都用8038。还得再入好盈啊!!
昨天还尝试了Y3前面两只桨用1045后面用8038,照样能飞,等电调到手尝试后面换成KV1400,估计也能飞。

网友:
兄弟,我看你以前就发过黑线XXD的鸡鸡如何如何了,你现在还用黑线的?明知道黑线的不支持油门行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油门行程是不能调,但是启动速度是一致的。昨天翻看旧帖发现有人成功飞了,所以想试试啊~~
没办法,只能留在玩固定翼用咯

网友:
启动没用,小心运行过程中抽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