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拥有雕刻机的坛友

楼主(2011-12-04):
请问分中棒(寻边器)在雕刻机上使用的多不多吗?还有一种光电的,有用过的朋友说来听听。谢谢!

网友A:
用不到吧,一般的雕刻机夹不了那么大的,它的柄最小的好像是12.,12.7这样的吧

网友:
标题

z轴对刀用的多,寻边器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不到吧,一般的雕刻机夹不了那么大的,它的柄最小的好像是12.,12.7这样的吧

柄是10mm 。

网友:
楼主这个是铜头分中棒(钢头很常见),对钢质工件分中就没有磁性干扰的问题 。

网友:
ER11最大夹6,ER16的可以用,但用自动对刀比那东西精确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