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的方向舵应该是这样的吗?

楼主(2011-12-04):
小弟刚买了艘艇
不知道叫什么级别的
船长:1100mm
宽:300mm
还有
装好之后方向舵怎么能向外伸开能活动
这是对的吗?
方向舵不都是固定死了
只能左右的吗?
谢谢各位高手解答一下

船身

船身

方多能向外掰开

方多能向外掰开

网友:
你也不怕船跑的时候舵掉了
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压紧!

楼主:
可是下面锁螺丝的位置上是一个缺口

所以锁紧了也是能掰开

网友:
螺丝旋紧啊。。。。。

网友:
想想看,跑船的时候方向舵被某些东西挂到。接下来会怎么样?

网友:
传说这样不是舵碰到硬物可以弹开了

楼主:
缺口是这样的
难道说这个舵是坏的?

网友:
是否用于保护方向舵??

楼主:
就是不懂
才要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
这是用来保护方向舵的

保护方向舵,有好多种方法,你这种情况是其中的一种,(我们传统的做法是用铜螺丝),你这种,在下水时,要注意把舵的螺丝都上紧了,船在水中正常行驶时,舵是不会起来的,当舵撞到硬物时,舵就会打起来,以达到保护方向舵的作用!否侧撞击严重的话,方向舵固定在船尾板的地方会烂掉的,(我们以前就出现过,把铜螺丝换成不锈钢的,整个方向舵也抽了出来)

网友:
传说中保护舵!!!你试试用多大力能掰开,用法力小的话,拧紧螺丝,用力大的话,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详细指导
也就是说我跑船的时候是不影响
除非撞到东西的时候

楼主:
哪位高手知道
这个船有没有什么级别或者名字可叫的?

网友:
FSR-O-26(汽油的吧?)

图中看不到有排气管的?

网友:
防撞,不过个人觉得铜螺丝会比较好用,我也是问排气管装到那里去了?

楼主:
这个是用电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1.1米长用电的?要多大的电机哦

网友:
传说中保护舵????保护舵?、、???、、、应该是第二功能!。。。主要功能是调节舵角·!!!!调整舵角很重要!

楼主:
回复 网友C:

忘记什么型号了
反正是豹子、内转子、40系列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怎么个调节舵角?
能详细说说吗?

楼主:
还有哪位高手知道这船是多少级的?

网友E:
还真是第一次见这么大的电O,要用多小S?470桨吗?求裸照。另外楼上有兄弟说舵的角度问题,角度有什么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真是第一次见这么大的电O,要用多小S?470桨吗?求裸照。另外楼上有兄弟说舵的角度问题,角度有什么作用?

用6S电  120A电调 豹子内转马达(好像是40**)桨我忘了
据说好像能跑100KG

网友:
我也有一隻,如沒記錯原船用豹子4074 2200kv電機,450漿。

网友F:
看7樓的圖是少了一粒螺絲,應該加回一粒3mm螺絲及保母,
有缺口的舵不用銅螺絲,銅螺絲是撞到硬物時可以斷掉。
舵是垂直裝並要鎖緊,舵角不能調,撞到硬物時缺口讓舵向後翹,
避免舵不爛卻扯脫整套舵系統,甚至扯開船尾一個大窿。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7樓的圖是少了一粒螺絲,應該加回一粒3mm螺絲及保母,
有缺口的舵不用銅螺絲,銅螺絲是撞到硬物時可以斷掉。
舵是垂直裝並要鎖緊,舵角不能調,撞到硬物時缺口讓舵向後翹,
避免舵不爛卻扯脫整套舵系統,甚至扯 ...
谢谢你的细心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