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620舵机能不能用作锁尾航机

楼主(2011-12-04):
dS620舵机能不能用作锁尾航机?如果可以那与DS650有什么区别?

网友A:
DS620 本身就是锁尾舵机,有650之前都是他锁尾的,620速度比650慢

网友B:
四个S9257上机什么效果?

网友C(2012-06-04):
引用 网友A:
DS620 本身就是锁尾舵机,有650之前都是他锁尾的,620速度比650慢

请问能慢多少 很明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四个S9257上机什么效果?

500机,6V可暴力爽飞!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能慢多少 很明显吗?

以哥的技术,3D感觉不太出来差距!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哥的技术,3D感觉不太出来差距!

我也是这样的感觉。

网友:
DS620 用在鎖尾上比較差.但可用.
ds650 好多了

网友:
DS620我使用与DS650没差别,只是烧了两个,后来就改用650了,原因不明,但我原来使用锁尾舵机不加降压线,会不会是电压问题导致620烧毁,正在观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