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油断电问题

楼主(2011-12-04):
看视频
描述: 推油门总是转了下又不转,然后听到
电机
123 嘀嘀,得声音,等下还有下 嘀 的声音,又可以推油门,他又是转了下不转,然后按刚才那样,如果听到声音过一会儿,不推油门,他又重新发出刚才的声音
飞了,可是推下油门电机转下又不转了

网友A:
传到土豆吧。。。

网友B:
线接错了

楼主:
等审核完毕重新上视频

楼主:
可以看到视频了,谁能教我一下啊,电调是3好盈 10A

网友C:
电源内阻太大

楼主:
原帖由
浴血前锋
于 2011-12-4 10:58 发表
电源内阻太大
 那怎样处理了??

网友D:
电池不行了,换电池试一下吧。

楼主:
两块冲满电的,换过也是不行..

网友D:
那就是电调的问题了,换吧。

网友E:
是不是要校准一下油门,上电之前把油门推向最高点,再开遥控电源,接着电调上电,听到滴滴2声,把油门推到最低,听到滴长声,完了就可以用了

楼主:
调过了,不过还是视屏的那种情况,现在只能换了18A的电调,现在没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