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v911的电池与260a的电池是否通用?

楼主(2011-12-04):
看v911的电池与260的电池样子差不多,260的电池太贵,如果通用的话,可以用v911代替。

网友:
放电C数如果差不多的话可以通用,否则要废电池的

网友:
260的电池副厂的一大把,10块钱一块,你非要用911的电池替?

网友:
去看我的帖子就知道答 案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v911的电池与260的电池样子差不多,260的电池太贵,如果通用的话,可以用v911代替。

通用的,只需要把电池头部的卡子多余部分用壁纸刀裁掉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