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接电 电机就冒烟?

楼主(2011-12-04):
朗宇
电机
好赢电调。求解啊

网友A:
一种是电机短路,一种是正伏极焊接反了!

网友B:
电机冒烟的话多数是电机漆包线有短路
不过应该还是电调冒烟的比较多吧

网友C:
换个电机

网友D:
标题
我一插电。电调毛烟。新电调第一次用。郁闷

网友E:
正负极焊反~~

网友F:
 用万用表测测

网友G:
跟我同样情况。我同时买了4个电机4个电调挨个试过,两个电调有问题。还好电机没烧坏。现在已经寄给售后了,不知道会怎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