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叶52问题求帮助

楼主(2011-12-04):
今天第一次发动起来了。 没动油门,声音忽大忽小的。找到问题是风门摇臂的那个柱头里外
活动
的。柱头里面的油针拧紧就不会活动。但是点不燃火,要是旋点出来的话,能点火。但是就是声音忽大忽小的。一扯点火棒,要是把风门那个柱头拉着,就不会熄火。要是松开。风门柱头就往里面缩进去一点,就熄火了。是正常现象还是里面的弹簧软了,还是我没调试好啊?

网友A(2012-02-04):
你好,我用的也是三叶发动机,你说的那个柱头里面的油针 是副油针,估计你副油针没调好

网友B:
你仔细观察一下,是不是那个柱头旋进去从化油器口向里看那个进气口就封闭了?向外旋就打开了。所有发动机都是这样的,除了车用发动机。里面是有弹簧的,你不拉着就自动把进气口关闭了当然打不着火了。副油针是调节低速到高速反应的。你要一直拉着风门摇臂让进气口不变化,转速就不变化,声音自然就不忽大忽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