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定速是什么意思,如何设置,天地飞7的定速如何设置?

楼主(2011-12-04):
请问大家,定速是什么意思,如何设置,天地飞7的定速如何设置?,我的450,GY650+D9257,老是出现甩尾,论坛里看了说定速?不解如何设置遥控是天7

网友:
定速是电调的功能,甩尾是陀螺仪感度低了。

网友:
油门曲线全部设成一个固定值,这样动油门转速就不变而只是螺距变了,当然了,负载变化转速也会有点变化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赢的40A电调我看设置里面没有定速这个选项啊

楼主:
甩尾已经解决,还有个问题普通螺距里应该不应该有负桨距?现在油门大概在百分之60时候悬停,基本上以前已经习惯在百分之40左右悬停的油门了,现在操作不习惯! 倒是不甩尾,比较暴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赢的40A电调我看设置里面没有定速这个选项啊

不是所有电调都有定速功能,好赢飞腾系列没有,铂金系列有定速。

网友B(2013-07-16):
请问你的急推油门甩尾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的急推油门甩尾是怎么解决的

加大锁尾感度。

网友:
这个学习一下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甩尾已经解决,还有个问题普通螺距里应该不应该有负桨距?现在油门大概在百分之60时候悬停,基本上以前已经 ...

油门螺距曲线!

搜索老贴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