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2.4G电台

楼主(2011-12-04):
前几天收到2.4G的电台和单点地面站。昨天风大测试了二次900米航线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zI4NTk0MTIw/v.swf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zI4NzQ1MzQw/v.swf

楼主:
在说说单点地面站,我觉得有好多地方要改进
1.返航点要每次手动设置(经常会忘记)
2.界面还是不合理,有些功能不容易找到。
3.界面上电台实时数据交换应该有明显的标志
。。。。。。。。。

先不说了,吃饭

网友A:
请问LZ,2.4G电台的可靠性怎么样,飞900米信号会不会中断?会不会和遥控器干扰? 很多人都关心这个. 我觉得既然DJI有2.4的卖,应该不会很容易干扰吧,但没实际用过,也不知道靠不靠谱.
2.4g的价格还可以,一般的电台到不了3公里,如果真能到3公里,那就相当给力了,四轴用也够了.很想上这个.很想玩view的功能,现在飞航线有点吃力,不敢飞远,航线也走不到位.而且设备飞丢了心疼啊,有了这个,就很容易找到了.
期待LZ的后续测试!

网友(2013-06-23):
引用 网友A:
请问LZ,2.4G电台的可靠性怎么样,飞900米信号会不会中断?会不会和遥控器干扰? 很多人都关心这个. 我觉得既然 ...

同问。2.4g电台跟2.4g的遥控器会不会有干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