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懂怎么用ciu-2设置gy520的高人,如何减小回弹

楼主(2011-12-04):
刚买了ciu,按照网上看到的方法减小gain,确实能减少回弹,但是也降低了锁尾能力,求比较稳妥的设置方法,谢谢

楼主:
难道520现在都被淘汰了

网友A:
除用CIU-2调整gain值之外,还有两个机械问题需要检查:
1、尾部足够的顺滑
2、尽可能减小尾部的虚位(要仔细检查和调整)

网友B:
gy520没有回弹的,lz这个情况说明一边锁尾锁不住,一边有回弹。请设置好尾巴中立点。把尾翼折到平衡,然后打尾舵机,看看尾翼的角度,打两边舵机的角度差不多一样就很好了。

网友C:
我的也是这样,我得解决办法,将行程减小到不回弹位置,我就是这样调了,还没试飞,明天再去试试,其实我还有一个方案,就是球头间距大一点,可是我这个球头已经装到最尾端了

楼主:
问题解决了,我的机尾已经非常顺滑虚位也比较小,不是机械问题,通过设置搞定,另发专贴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