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门级,就玩玩坦克的话,天地飞6A遥控器如何

楼主(2011-12-04):
如题,代号FT06A

楼主:
或者请推荐一款入门控,主要玩玩坦克,谢谢!

网友A:
楼主我也正关注这个问题,准备自己做坦克!目标兰侠!你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没有计划,最近太忙,先技术储备着

网友C:
TDF-06A,72MHz,6通,5个比例通道,一个开关通道
摇杆左右各2个通道,负责前进后退左转右转、炮塔旋转和俯仰,但是需要把油门通道改为自动回中的
螺距控制灯,开关控制开炮

楼主:
WFT06X-A (2.4GHz) 和FT06-A (FM)的主要区别就是频段吗?

网友D:
别买72M的,尤其是坦克不要买低频的,必须是2.4G的!
1:坦克内部电机多,干扰严重,72M抗干扰很差。
2:天线长,不利于布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