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怀疑北方冬天的低气温对IMU有影响

楼主(2011-12-04):
大概有10多天没有出去飞了。今天出去飞,气温是零下1度,我的飞行器什么配置都没有动过,还是原来的感度 原来的电机 原来的桨,一样的固件版本。也看到了从没看到过的白灯闪烁,而且飞行器极度不稳!不光看见了白灯也看到了蓝灯!

网友:
呵呵cici我和你一样!我等下上视频给大家看看,看看飘得多厉害,哎!

网友:
冷了,乳胶硬了,减振没了。

楼主:
机体晃荡的厉害呀,拍出来的视频简直惨不忍睹!

网友:
有可能。dji网站上写了:

工作环境温度        -5°C 到 +60°C
        (如果想在低温天气飞行,需要对IMU进行保温。良好的保温措施可以使系统在 -5°C甚至更低的环境下飞行。)

网友:
今天上海大概 温度还好~ 10多度~   但是也不稳~没有以前钉钉的感觉了~~~~~~~~

是不是IMU要包层海面?

网友:
DJI 和 XA 都是南方公司 估计在产品高低温上没做啥特别设计

高低温试验还是蛮麻烦的,当年开发产品 要求高低温 还要 防水 相当麻烦。

网友:
我就是北方的 气温-10以上  发现白灯频闪 飞行相对稳定 未发现其他问题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I4NzY2NzI0.html

楼主:
楼上你什么配置

网友:
我也是上海,今天飞的时候 不稳,GPS定位也会飘

网友:
商机来了,dji要考虑出个-20度-60度的版本,价格就可以坚挺地保持在5k了。

网友A:
天气冷了,电池的性能会下降,电池性能下降与使用性能不好的电池,对飞行效果的影响是差不多的.因此,在一次飞行中,若是发现飞某些电池飞行效果好,某些电池飞行效果不好,那有可能是电池(以及动力配置)的问题了.
最近反映低温问题的客户比较多.我们希望客户能多提供线索,一起发现问题的所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气冷了,电池的性能会下降,电池性能下降与使用性能不好的电池,对飞行效果的影响是差不多的.因此,在一次飞行中,若是发现飞某些电池飞行效果好,某些电池飞行效果不好,那有可能是电池(以及动力配置)的问题了.
最近反映 ...

不要找客观理由,电池的放电能力是会下降,但是也不至于刚刚上天就放电放不出来吧!机体的晃动是IMU给的指令,不是动力不足!

以后出问题,呼吁大家首先排除高端的wkm飞控的问题,万能的高端的wkm飞控是一定不会有问题的!先从电机电调桨,是否虚焊等等情况上找原因。哦对了,这次应该都是天气的责任,我们大家都应该强烈谴责寒冷的天气,机体漂移晃动与wkm无关,都是天气惹的祸!
什么时候DJI能放下一贯高傲的态度,先从自身找一找原因?!
我们都是DJI的客户,选择DJI就是选择了一种态度!不怕有问题,希望有了问题能本着一种积极的态度给出解决问题的方案,而不是像神秘的“有关部门”一样推诿,踢皮球!

网友:
面对问题一贯的态度
无语...

网友:
我的建议,dji不要停留在实验室里的温度测试,现在北方的气温很低,这么好的机会何不派几组人马出来做实际的环境温度测试呀,这个数据是最有用的。也可以让愿意帮忙的北方用户替你们做测试。现在这样子是很难找出正真的原因的。因为只要有用户反映你们就说电池会有问题,不说飞控会有问题,这样还有谁会把问题反映给你们呀!说的不对请谅解,因为我也受影响之中,希望找出原因并解决掉的心情不比你们少。

网友:
最近准备实施购买DJI产品一试身手,冬天很冷我的心却热到极点。

我自愿申请做零下环境测试,实验步骤如下:

网友:
1:正常飞行,不做任何措施。

2:给电池做保温措施,看具体反映情况
3:给DJI飞控做保温措施,看具体反映情况
4:给电调做保温措施,看具体反映情况
最近天气迅速转冷,很是合适我这个天冷心不冷的血气方刚的东北汉子。
最近具体天气情况如下:

网友:
近期天气情况

近期天气情况

近期天气情况

近期天气情况

网友:
看样子是天公作美,都是微风。

只不过都是像小刀的,搜搜的西北风。
没有关系,为了自己的爱好冻死不足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天气冷了,电池的性能会下降,电池性能下降与使用性能不好的电池,对飞行效果的影响是差不多的.因此,在一次飞行中,若是发现飞某些电池飞行效果好,某些电池飞行效果不好,那有可能是电池(以及动力配置)的问题了.
最近反映 ...

你们的问题怎么这么多啊? 昨天我和老陆去飞~~~~     我和他的一直~飞不好~ 起飞3次 严重倾斜, (老陆起飞倾斜竟然炸机 ,断了2根桨).
还好我的直机基本功还凑合,没有炸~~

但,我俩的飞在空中 飘荡幅度超大~~(GPS模式下,目测估计有8米左右)    啥钉子啊~~~~~~~~~    ?从来没见过WKM这样表现~
白灯闪的频率 比 紫灯还高~~~~

冬天还怎么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