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洗V120D02旋翼头,擦擦机机=====

楼主(2011-12-04):
先感谢华科尔的售后,维修态度很好,修理很认真,虽然时间长些,但是很值得。
    飞了十几个电,对尾很不错了,但旋翼头很脏了··用酒精泡泡,看着很新了

是不是很干净了呢·

是不是很干净了呢·

上了润滑油

上了润滑油

奖夹螺丝用450电直用的内六角,原配的很快就滑丝了

奖夹螺丝用450电直用的内六角,原配的很快就滑丝了

连杆加上线捆上

连杆加上线捆上

加高版脚架

加高版脚架

尾巴不会触底了

尾巴不会触底了

坚强的大齿,从拿到到现在炸鸡无数次,从没扫过齿

坚强的大齿,从拿到到现在炸鸡无数次,从没扫过齿

V120D02全家福

V120D02全家福

银色的V120D02中联,没见过吧

银色的V120D02中联,没见过吧

H壁改装相位器

H壁改装相位器

一些小配件

一些小配件

可怜的碳纤大浆,现在知道大齿多坚强了吧·大浆用AB胶补的

可怜的碳纤大浆,现在知道大齿多坚强了吧·大浆用AB胶补的

网友:
定期保养是必须的!

网友:
会不会把轴承里面的油也泡出来

网友:
飞起来有高频声吗,就是比较尖锐的声音,我的飞起来就有,怀疑是轴承的问题

楼主:
标题

高频声都有的吧。改天发个视频给你看看,高频声一般是电机发出来的把,电机的KV10000额。。。。有高频声很正常的。

楼主:
回板凳,轴承里面的油应该不会泡出来的,只要不用力用刷子刷洗,就不会的。用干净的布和卫生纸插下就好了,用酒精主要是防止生锈。

网友A:
高频未必是电机出来,也未必是轴承。
很可能是电机齿轮跟大齿的咬合度不适当,导致转动时候,齿牙之间抹茶出来的声音。特别是电机齿。

网友:
我试过把旋翼头拆掉,单无刷马达发出的声音没那么高频,等有空需要拆下一个一个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频未必是电机出来,也未必是轴承。
很可能是电机齿轮跟大齿的咬合度不适当,导致转动时候,齿牙之间抹茶出来的声音。特别是电机齿。

我当时是换主轴的时候试的,当时大齿也没装上,你说的也有可能,下次试试

网友:
加高版脚架下面垫的什么东西,我垫的是珍珠棉,没这么整齐好看

网友:
标题

偶也想知道垫的什么

卫生棉?

楼主:
垫的是轻木条。。。